怎样用STM32通过ADC采样值在LCD屏上显示波形? 求帮助

楼主(2019-07-16):
(无正文)

网友A:
如题什么意思?ad 采样后 通过数据转换后存入一个数组,将数据存入画线函数等一个坐标x1,LCD配置自己想,然后在一个永真循环里调用画线函数,然后核心思想是,将这一个点的x2,y2的值赋值给下一个点的x1,y1,退出这个循环,然后开始下一个点,到了LCD屏最后一个点记得清屏,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B(2020-02-01):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