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电容加到电车电池去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9-07-16):
听说可以提速,并联了10个电容电容电量居然有70伏

网友A:
电容器容量多少?电池几伏的?如何得到70伏的值?你测试提速了?并联到电池从原理上说不可能有提高电压的作用.观望...

网友B:
这种提速电容的容量是按法拉算的,起码也得是几十法拉。

网友A:
能量守恒质疑:电动三轮车同样跑20公里
1.高速4个指示灯亮2个;
2.平路中速,爬坡上桥低速,4个灯都亮;
这还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器容量多少?电池几伏的?如何得到70伏的值?你测试提速了?并联到电池从原理上说不可能有提高电压的作用. ...

60v啊,加电容起到保护电池作用,缓冲力非常有劲,都换了2次电池了,所以想保护电池耐用一点

网友C(2021-07-02):
我是学电子的, 给电动车电池并联电解电容,只能提高电动车启动电流,以达到提高电机瞬时扭力,当电容电量为0,电压也为0,电池对电容进行充电(电动车一般在运速或静止时电压稳定不会下降,此时电源对电容进行充电,电流也较小),当电容充电至与电源电压持平时,充电停止,由于电动车在起步或加速时电压会下降,此时电容进行放电,提高供电电流。 好处是缓解电池在起步和加速时的大电流冲击,对电池寿命有一定好处,但是,前提是大容量电容,起码几十法拉。但是成本并不低,一般12000UF的电解电容售价均在20元以上,耐压75V的单价一般都在60元,而为了提高整车提速效果20%,往往需要10W UF以上的电容,另外在电源输出端需要一个控制电路(电感器)来控制电容冲放电,大多数人直接并联电容,往往达不到好的效果,因为电动车起步时,电压下降并不是太大,造成电容放电不充分,致使电容中大部分电量白白闲置在那里。其二是无论什么电解电容都漏电,放那不动也会消耗电池的电能。其三,电容容量越大,体积越大,安装空间的问题。说白了,好处就是起步瞬间电池电压稳定一点,其他没啥鸾用,如果电容被击穿,更伤害电池。

网友D:
提速和提压就别指望了,想一想也知道结果。

网友E:
电容小了没什么效果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