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漏输出与推挽输出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看了点资料,感觉文章讲的很乱,实在理解不了……。

网友A(2019-07-17):
开漏相当于你把一根线通过一个开关连接到电源负,当这个开关闭合时,这根线上的电位当然与电源负一样,当这个开关断开时,电位就不确定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般还要在这根线上接个电阻到电源正,那么这时,这根线上的电位就跟电源正一样了.当然你也可以把这根线通过一个开关连接到电源正,那么这个电阻就需要接到电源负了,这就叫做下拉.不过一般都是上拉,下拉很少见.

推挽则是一跟线,你在这根线的一头接两个开关,一个A开关接到电源正,B开关接到电源负,当A闭合,B断开,你这根线就相当于直接接在电源正上,电位当然等于电源正,当A断开,B闭合,这根线就是直接接在电源负上,输出电位当然是电源负.如果 A B都闭合,当然,A B不能一起闭合,否则就短路了.

不难看出,上拉型开漏输出,输出高电平时,输出电阻大,基本不具备带载能力.输出低电平时,可以看成直接接到电源负上,输出电阻很小,带载能力强.

推挽的话,无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可以看成都是直接接在电源两极上输出电阻都小,带载能力都强.

网友B:
开漏:只能吸入电流
推挽:能吸入能输出

网友C:
开漏输出:相当于相应位/脚的信号连接一个开关,这个开关可以由外部条件(高电平/低电平),也可以自己决定开和关(有编程决定,0时开关打到GND,1时打到VCC。也有认为VCC只能由外部给)。
推挽输出:是根据电流流向来命名的。推(往外推),就是电流从单片机流出,可以认为是单片机给外部供电。电压和电流由单片机控制。挽(向里拉),电流从外部流向单片机,也就是外部给单片机的信号引脚供电。由于供电是外部给予,单片机无法控制这个电压、电流,过高(高于单片机P口的额定电流。一般是几毫安到十几毫安)就会烧掉单片机。所以用到挽电流接法的时候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D:
开漏输出就是输出场效应管的漏极开路,没有上输出场效应管,这样输出一般只能输出低电平有效,要输出高电平必须接上拉电阻或者其他元件在输出端与VCC之间。

网友E:
开漏是只进不出  推挽是能进能出

网友F:
开漏:意思是漏极开路,是这个引脚只接了MOS管的漏极,没有其他;
推挽:是指既能拉到GND,也能推到VCC。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开漏:意思是漏极开路,是这个引脚只接了MOS管的漏极,没有其他;
推挽:是指既能拉到GND,也能推到VCC。
...

接上拉电阻后,是不是MOS管导通则输出低电平,截止则输出高电平??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开漏相当于你把一根线通过一个开关连接到电源负,当这个开关闭合时,这根线上的电位当然与电源负一样,当这个 ...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开漏:只能吸入电流
推挽:能吸入能输出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开漏输出:相当于相应位/脚的信号连接一个开关,这个开关可以由外部条件(高电平/低电平),也可以自己决定开 ...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开漏输出就是输出场效应管的漏极开路,没有上输出场效应管,这样输出一般只能输出低电平有效,要输出高电平 ...

嗯,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开漏是只进不出  推挽是能进能出

谢谢!

网友B:
你的模电基础到底还能差到什么程度呢?
导通了:DS等于是适中,截止了,等于没有这个元件
你还是再看一下初中的物理吧,这话不是嘲笑你,你是真的要看一下初中的知识了

网友H:
开漏输出: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要得到高电平,要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H:
开漏输出: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要接高电平,要外接上拉电阻。推挽输出: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的模电基础到底还能差到什么程度呢?
导通了:DS等于是适中,截止了,等于没有这个元件
你还是再看一下初中 ...

初中有这些知识吗?我读书少,总感觉你在骗我

网友I:
7楼的图,简洁明了

网友J:
开漏输出,强灌电流能力,使用需要接上拉电阻。推挽输出强电流输出能力,可以直接驱动小灯。

网友K(2021-07-08):
引用 网友F:
开漏:意思是漏极开路,是这个引脚只接了MOS管的漏极,没有其他;
推挽:是指既能拉到GND,也能推到VCC。
...

这个图我觉得是良心之作,至少是把MOS管的S极画明白了的,谢谢啊。
我最恨电路图上MOS管连箭头都不画,或者MOS管看不出S和D极的那种,不是蠢就是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漏:只能吸入电流
推挽:能吸入能输出

正确的简单的解释!开路输出的好处就是可以将多个输出端并联输出。缺点是不能直接输出高电平,输出高电平需要加上拉电路(一般接一只上拉电阻)。

网友L:
开漏电路需要外部电源。 MOSFET导通时输出低电平,MOSFET关断时输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