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modbus-RTU协议的从机程序,无法写入线圈!找不到问题

楼主:
程序与上位机通讯能够实现,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 01 05 00 00 00 00 CD CA(站号01,功能码05(写单个位状态),地址:0000,状态0,校验码),单片机从机回复01 05 00 00 00 00 CD CA,经测试,通讯没问题!
再发送 01 01 01 00 00 00 08 3D C6(站号01,功能码01(读位状态),起始地址:0000,寄存器个数:8,校验码)
单片机回复 01 01 01 00 51 88 由此可见位寄存器0----8为0000 0000,并没有被改变。。。

以下为我的单片机定时器T0中断服务程序:

/*T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comm_stop() interrupt 1
{
          u8 i;
          TH0=(65536-11111)/256;  //重装T0
    TL0=(65536-11111)%256;  //T0低位

          if(Reciver_bit&&comm_END!=0)          //确认等待3.5个字节时间8ms && 接收位为1
    comm_END--;
          if(comm_END==0)
                {
                         Reciver_bit=0;                     //帧接收,对标志位清零
                         if(rece_index>=8)                  //确认接收数据长度大于等于8

                                 AnalyzeRecieve();
                                 send_comm();
led0=Bit[0];
led1=Bit[1];
led2=Bit[2];
led3=Bit[3];
led4=Bit[4];
led5=Bit[5];
led6=Bit[6];
led7=Bit[7];

             rece_index=0;                      //数据长度标识位清0
                   comm_END=8;                        //重新赋延时初值
       for(i=0;i<16;i++)                  //清空接收数组
       receBuf[i]=0;
        receiveData=0;                     //接收中间变量赋初值[/i]
}
}

经过测试发现,程序运行到 AnalyzeRecieve();时,对Bit[0]=1的操作成功,运行下一步时,就好像操作被撤销了一样。
我在开发板上定义了LED0~LED7分别对应Bit[0]~Bit[7]来监控位状态
神奇的是,运行一次T0中断程序,所有LED就都闪一下,修改Bit[]也不成功。
本人知识有限,对这疑难杂陈无计可施。。。
附件包含源程序和现象视频

网友A(2019-07-16):
经测试   是send_comm函数有问题   但是send_comm的功能是正常的呀     为什么会影响到其他数组

网友B:
能把解决后的代码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