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keil编程软件无法生成hex文件

楼主:
为什么我的keil无法生成hex文件,小锤子那我也勾选了,也仿真了,但是就是没办法生成hex文件,卸载软件也不好使,求解,程序也是师傅给的,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A(2019-07-16):
有可能没有破解。。。网上下个注册机破解

网友A:
没有破解   网上找个注册机

网友B:
选项要打勾才可以生成文件,工具栏中调用出来.

网友C:
首先软件安装正确。编译之后下面出现生成hex文件提示,那就是你的文件生成位置没设置好

网友D:
hex的路径对不?

网友E:
1. 勾选生产HEX
2. 软件破解不成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3. 代码有错误

网友F:
破解没有?

网友G:
KEIL界面设置太繁琐,不如借用Proteus 8 调试,编译,仿真,输出HEX文件一气呵成~~

网友H: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I:
开始编译之前要打开任务栏中的“魔术棒”图样,然后点“output”,再把“creat HEX file”,再编译,就会生成hex文件了哦

网友J:
我猜,有error

网友K:
你直接这样说我也不知道问题在哪,我就直接说下完整的步骤吧,点击“工程”里面的“新建μVision”,命名选好存放目录后会弹出一个叫你选择芯片的框,选好厂商芯片后会弹出是否添加代码,可以随意选择,如果有写好的后缀为.c的文件则在左端工程目录里把鼠标放在“源组”上面右击鼠标选择“添加文件到源组”,如果没有写好的.c后缀的代码文件就点击“文件”选第一个“新建”然后就可以写代码了,写完点“保存”,注意保存代码要以.c为后缀,保存后就像前面说的在工程目录里鼠标右击“源组”添加文件到源组即可,然后选你说的锤子那里勾选creat_HEX,然后点击“工程”目录上面的向下的箭头(第一个点翻译,第二个点编译),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L:
我猜,有error,程序即使是师傅给的,可能还有其他参数要设置,你师傅没告诉你,我当初也遇到过,程序是没问题啊,就是编译不通过,后来问师傅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建议你去多问问你的师傅。

网友M:
选择生成后也要看看生成路径是不是自己想要的路径

网友N:
看看是不是你的路径不对。

网友O:
首先你是否确定勾选了生成HEX文件选项,另一个是工程创建步骤是否有误,然后看下你程序编译时是否有错误,如果有错误也不能生成HEX文件

网友P:
Options for Target(魔法棒)->output->Create HEX File打勾 OK。

网友Q:
有可能是程序有警告或者错误,你可以仔细看看你的程序,要实在不行你吧图发出来看看。

网友R:
要勾选HEX文件选项才行

网友S:
首先看程序有没有编译成功,第二在选项output那里有一个勾选输出hex的

网友T:
需要设置keil让其输出hex文件才行,第一张图是在你keil的左上角的,单机它进入第二张图,把第三张图的勾勾选上。ok,再次编译,结果框里显示hex文件大小,输出成功。

第一步

第一步

这里要切换到第二个窗口

这里要切换到第二个窗口

勾选上点ok

勾选上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