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完全独立做一个循迹小车?求指点

楼主(2019-07-16):
关于51单片机最小系统,循迹模块,电机驱动模块等的详细步骤,希望懂这些方面或有过相关经历的的大神能帮帮我,我是刚刚入门的,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谢谢!

网友A:
循迹模块,是用红外对管垂直照射地板(铺有黑线),当红外对管发出红光,有黑线的则会吸收红光,而地板则会反射回红光,通过红外对管的接收返回单片机0/1数值,通过几个红外对管0/1我们则可以判断其应该左转还是右转。(根据自己的思路,具体安装几个红外对管。最少三个。)我有详细的资料,如果你想要可以给我说一声。关于电机驱动,可以用两个(一般是后面两个轮子)或四个(前面两个,后面两个)。两路不同pwm占空比可以使电机产生电压差(我们学长当时如是说,嘿嘿。。。)。从而使电机动起来。两路pwm占空比差值越大,速度越大。我们曾经做过循迹小车。很多专业的词汇不会说,只能以自己的语言给你说一下。希望能够帮上你,谢谢。。。。

楼主:
好的,谢谢了,可以把你的详细资料给我看看吗?加我QQ2410419400,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