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模块显示电压程序问题

楼主:
这是AD模块的显示电压程序,用了电位器通道,想在数码管上显示电压,想问问大家,为什么我这么写了之后,数码管上出现的是4.000,我算了结果应该是4.052旁边波动,我不知道我这么写为什么没有小数点后面的部分了,想问问大家

网友A(2019-07-16):
变量temp定义成整数型的了吧,把小数点后面的数据强制删掉了,你把temp定义成浮点型的试试

网友B:
建议debug一下试试,你的数据类型写得太过于混乱,多debug利于规范c编程

网友C:
应该是运算优先级或者不同数据类型转换的问题.
改成temp = (u16)(tp*1000)试试,
或者先
tp = tp*1000;
temp = (u16)tp;
搞不清楚优先级的就分开写或者套括号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