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的8M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9-07-16):
自己做了一块STM32F407的板子,能够下载程序,但是8M晶振不起振,检测电路并无短路的现象,用万用表测晶振的电压为1.7V,用示波器测看起来像杂波,只有20KHZ左右,想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类情况,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以前倒是试过焊的时候焊歪了,就图方便用斜口钳夹住晶振把它扭正,结果夹坏了.你起振电容配的多大的,我一般配的是22PF的.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晶振接的两个小电容损坏或者容量不对,程序中是否选择了外部晶振

网友C:
不一定未振,因为示波器探头可能造成晶振停振,这是常有的事。
另外软件上是否有择外部分晶振工作的开关。
去掉晶振的旁路电容试试,或许电容容量误差太大了。

网友D:
换下晶振旁边的电容试试,

楼主:
后面将22P电容换成20P就能起振了,虽然现在还没搞懂是为啥

楼主:
将22p电容换成20p之后能起振了,真是神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22p电容换成20p之后能起振了,真是神奇

这个,应该不关容值的事,8M的晶振我试过从10PF 到 33PF都能正常启振.20PF都在22PF的容差范围内,很有可能是之前的电容坏掉了.

网友E:
要是自己做的板子(自己设计)的话,线路布局很重要,有可能影响起振

网友F(2021-05-11):
换晶振就好了 你用的品牌其他产数不对 换TXC的不好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