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298N能驱动一个2相4线的步进电机吗?外接电源电压有什么要求没有?

楼主(2019-07-16):
如题,关于L298N驱动步进电机的问题

网友A:
你用的是“L298N”和“步进电机”。
当然要根据它俩的要求选择电源。
为何不看两者的说明书呢?这一点还要教吗,连查资料也不会?

网友B:
一般需要给电机单独再接一个电池的,除了总供电源,还需要给电机单独供电的电池哦

网友C:
可以的,电源当然有要求。至少容量和电压要够,最好读一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