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单片机实现数字电压表问题 1602液晶显示一行白色方块

楼主:
我用STC15F2K6S2芯片做简易电压表测量,但下载进去总是显示一条白行怎么回事啊?电路纯自己焊的P0口输出数据到LCD1602,p1.0,p1.1借FPC8591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AddWr 0x90
#define Data  P0

unsigned char AD_CHANNEL;
sbit scl=P1^0;
sbit sda=P1^1;
bit ack;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  = P2^2;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unsigned char  FirstLine[16]="Voltage:        ";
unsigned char  SecondLine[16] ="Current:        ";

void Start_I2c()
{
  sda=1;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_nop_();
  _nop_();
}

void Stop_I2c()
{
  sda=0;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c<<i)&0x80)sda=1;
       else  sda=0;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

    _nop_();
    _nop_();
    sda=1;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if(sda==1)ack=0;
       else ack=1;
    scl=0;
    _nop_();
    _nop_();
}

unsigned char   I2C_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0,i;
  sda=1;
  for(i=0;i<8;i++)
      {
        _nop_();
        scl=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_nop_();
        _nop_();
      }
  scl=0;
  _nop_();
  _nop_();
  return(retc);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
  {
  sda=0;
    _nop_();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_nop_();
  _nop_();
  sda=1;
    _nop_();
  _nop_();

  }
  else
{  sda=1;
  _nop_();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_nop_();
  _nop_();
  sda=0;
      _nop_();
  _nop_();

  }
}

bit PCF8591_SendBy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channel)
{
   Start_I2c();
   I2C_SendByte(addr);
   if(ack==0)return(0);
   I2C_SendByte(0x40|channel);
   if(ack==0)return(0);
   Stop_I2c();
   return(1);
}

unsigned char PCF8591_RcvByte(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dat;

   Start_I2c();
   I2C_SendByte(addr+1);
   if(ack==0)return(0);
   dat=I2C_RcvByte();

   Ack_I2c(1);
   Stop_I2c();
   return(dat);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us)
{
unsigned char uscnt;
uscnt=us>>1;
while(--uscn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while(--ms)
   {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
}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
{
DelayMs(5);
E=0;
RS=0;
RW=0;
_nop_();
E=1;
Data=c;
E=0;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c)
{
DelayMs(5);
E=0;
RS=1;
RW=0;
_nop_();
E=1;
Data=c;
E=0;
RS=0;
}

void ShowChar(unsigned char pos,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p;
if (pos>=0x10)
    p=pos+0xb0;
else
    p=pos+0x80;
WriteCommand (p);
WriteData (c);
}

void ShowString (unsigned char line,char *ptr)
{
unsigned char l,i;
l=line<<4;
for (i=0;i<16;i++)
  ShowChar (l++,*(ptr+i));
}

void InitLcd()
{
DelayMs(15);
WriteCommand(0x38);
WriteCommand(0x38);
WriteCommand(0x38);
WriteCommand(0x06);
WriteCommand(0x0c);
WriteCommand(0x01);

}

/
void disp(void)

{
   unsigned char i=0;
   while(FirstLine[i]!=' ')
   {
           ShowString(0,FirstLine);
        i++;
   }

FirstLine[8]= '0'+TempData[0];
FirstLine[9]= '0'+TempData[1];
FirstLine[10]='.';
FirstLine[11]='0'+TempData[2];
FirstLine[12]='0'+TempData[3];
FirstLine[14]='V';

ShowString(0,FirstLine);

     while(SecondLine[i]!=' ')
   {
           ShowString(1,SecondLine);
        i++;
   }

SecondLine[8]='0'+TempData[4];
SecondLine[11]='0'+TempData[6];
SecondLine[10]='.';
SecondLine[14]='V';

ShowString(1,SecondLine);

}

void mDelay(unsigned char j)
{
  unsigned int i;
  for(;j>0;j--)
     {
          for(i=0;i<125;i++)
             {;}
          }
  }

main()
{
         unsigned char ADtemp;
         InitLcd();
     mDelay(20);
        while(1)
        {

            switch(AD_CHANNEL)
                {
                        case 0: PCF8591_SendByte(AddWr,1);
                             ADtemp = PCF8591_RcvByte(AddWr);
                                 TempData[0]=(ADtemp*10/51)/10;
                                 TempData[1]=(ADtemp*10/51)%10;
                                 TempData[2]=((ADtemp*10)%51)/5;
                                 TempData[3]=((ADtemp*10)%51)%5;

                                 break;

                        case 1: PCF8591_SendByte(AddWr,0);
                             ADtemp=PCF8591_RcvByte(AddWr);
                                 TempData[4]=ADtemp/51;
                                   TempData[6]=(ADtemp%51)/5;
                                 break;

                }
           if(++AD_CHANNEL>2) AD_CHANNEL=0;
           disp();
   }
}

网友A(2019-07-17):
自己先写个显示的程序,将LCD调通。

网友B:
已经调试好用了,谢谢

网友C:
其实到此时刻,对LCD1602来说基本是程序已经走通了,接下来要作的就是调整对比度电位器旋钮,一直从屏幕上什么都看不出来到你程序确定的显示位置出现方块,此为调整对比度的可能范围。对比度调整合适了,方块自然就成了文字了。

网友D:
可能有几个问题,在接受数据的时候rw端需要拉低,你可以试试单纯的把rw接地,看一看是否有值,如果你行检查你的供电电压是否为这个lcd的工作电压

网友E(2019-12-12):
楼主,可以把改好以后的程序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E:
楼主,可以把改好的程序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F:
主要是电阻调对比度,电阻大小要合适

网友G:
能否发一下程序看看,或者说一下错误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