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扫频、定频程序,为什么打不到预期的效果

楼主(2019-07-16):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lib.h>

sbit Pulse = P2^0;

float Fixed_frequency;
#define Fixed_Period ((1.0/Fixed_frequency)*500)
unsigned int Frequency = 12;
#define Period ((1.0/Frequency)*500)
unsigned int Temp = 0, i = 1, Ms_20 = 0;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F0;
        TMOD |= 0X01;
        TH0 = 0X96;
        TL0 = 0X88;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r1_Init()
{
        TMOD &= 0X0F;
        TMOD |= 0X20;
        TH1 = TL1 = 256 - Period;
        ET1 = 1;
        TR1 = 1;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EA = 1;

        for(;;)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96;
        TL0 = 0X88;
        Ms_20++;
        if(        Ms_20 == 3000)
        {
                Fixed_frequency = rand()%13 + 12;
                ET1 = 0;
            TR1 = 0;
                TH1 = TL1 = 256 - Fixed_Period;
                ET1 = 1;
            TR1 = 1;
        }
        else if(Ms_20 == 6000)
        {
                ET0 = 0;
            TR0 = 0;
                ET1 = 0;
            TR1 = 0;
        }

        if(Ms_20 < 3000)
        {
      Frequency+=0.1;
                if(Frequency >25)
                        Frequency = 12;
                ET1 = 0;
            TR1 = 0;
                TH1 = TL1 = 256 - Period;
                ET1 = 1;
            TR1 = 1;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Pulse = !Pulse;
}

//预期效果:一、打开开关,超声波发出6KHz的低频测试超声,持续10秒钟左右,1分钟后进入工作状
二、开始工作时超声波频率是12 KHz~25 KHz。2分钟的工作,一分钟是扫频,一分钟是定频。扫频是在12KHz~25 KHz的频段中不断变换频点循环工作。循环速度是3.8秒,定频是工作时随机选取一个频点工作1分钟。

网友A:
将你的程序画成框图,看看流程是否说得过去(符合题意)。
在T0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事件,是不太好的。但不代表不可以这样做。
晶振频率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