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_OLED滚动显示汉字

楼主(2019-07-16):
工程文件(含源代码):编译环境:配置了WINAVR编译器的Proteus 8仿真软件

楼主:
这个仿真工程文件中是含源代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仿真工程文件中是含源代码的~

能不能请教下楼主,仿真工程中的源码是怎么输进去的?

楼主:
仿真软件左面有项目树栏,右键点击后会出现  ADD NEW FILE和 ADD  FILE两项目。
ADD NEW FILE----建立新的空白文件然后在右面编辑栏写代码。
ADD  FILE----添加以有文件
多试试就熟悉了

网友B(2020-04-22):
没有源码,只有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