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第一次上电的时候读写24c02芯片,求程序思路

楼主(2019-07-17):
     目前想实现单片机在第一次上电时往24c02芯片里写入一组数据,之后每次上电不再写入只读取,有人做过没有,烦请给个思路,谢谢啦!

网友A:
1.在某地址写个,已经写的FLAG,必须在0x0000000,写个0XAA
2.下次启动在0x0000000读取到0XAA,那就不写了撒。直接在数据存储区读嘛

网友B:
在24c02的一个固定的字节中写入一个标记,第一次上电时,读不到该标记即写入标记,同时写入数据。以后上电时读到该标记,即跳过写入数据,直接返回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

网友A:
好多错别字。。。重新发下
1.在某地址写个,写个FLAG,比如在0x0000000,写个0XAA
2.下次启动在0x0000000读取到0XAA,那就不写了撒。直接在数据存储区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