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串口接收发送字符串 求指点实现思路

楼主(2019-07-17):
现在都是用的STC8单片机,我想要的目的是在串口调试助手里面发送一串字符指令,然后单片机返回一串字符,这个我现在不会弄,没什么头绪。
想让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自学单片机还是买个板子然后找配套例程吧,跟着例程学两遍就会了。51的串口配置大概如下:配置串口通信的寄存器,设置好波特率,然后开中断,在中断处理函数里触发返回。

网友B:
我给你来个手册里的程序试试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256 - FOSC / 115200 / 32)

sfr     AUXR        =   0x8e;

bit busy;
char wptr;
char rptr;
char buffer[16];

void UartIsr() interrupt 4
{
    if (TI)
    {
        TI = 0;
        busy = 0;
    }
    if (RI)
    {
        RI = 0;
        buffer[wptr++] = SBUF;
        wptr &= 0x0f;
    }
}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L1 = BRT;
    TH1 = BRT;
    TR1 = 1;
    AUXR = 0x40;
    wptr = 0x00;
    rptr = 0x00;
    busy = 0;
}

void UartSend(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 = 1;
    SBUF = dat;
}

void UartSendStr(char *p)
{
    while (*p)
    {
        UartSend(*p++);
    }
}

void main()
{
    UartInit();
    ES = 1;
    EA = 1;
    UartSendStr("Uart Test !\r\n");

    while (1)
    {
        if (rptr != wptr)
        {
            UartSend(buffer[rptr++]);
            rptr &= 0x0f;
        }
    }
}

网友C(2021-12-10):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来个手册里的程序试试

你这个只是标准串口只发送数据到上位机电脑代码吧,
他是想往串口调试助手里面发送一串字符指令到单片机,然后单片机返回一串字符显示到串口助手接收栏.
有不少参考程序(我暂时也只需要显示接收到的数据就好.,无需  双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