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pu6050用在51单片机测加速度和角度?数据如何换算成小车转弯的角度

楼主(2019-07-17):
现在只能靠历程检测出加速度和角度,如何换算成小车转弯的角度?

网友A:
用mpu6050可以测出来角加速度
可以每1毫秒检测一下角加速度
然后积分就可以算出角度了

网友B:
这个与平衡小车的转向环很像,控制转向需要用到三个值,z轴角加速度,左,右轮编码器的数值,这里我就不讲怎么去用了,因为这里有一个视频讲的挺详细的,这是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34961347/?p=13

网友C:
航向角能通过加表测?用轮子转过的圈数大致提前计算下,玩玩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