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timer2定时器计时的疑问

楼主:
刚从51单片机转到新的芯片来,对这个芯片的定时器不了解,有没有人能说一下 time2中断处理的500us中断一次是怎么算来的 ,还有芯片手册写的预分频比后分频比是什么意思?定时时间怎么设?感觉好混乱啊,理不清楚。

void Timer2_Init (void)
{
         T2CON = 0x49;  //Bit[1,0]=01,T2时钟分频 1:4 FT60F02x_DS_rev1p09.pdf (1.96 MB, 下载次数: 9)

                                    //Bit[6-3]=1001,T2输出时钟分频1:1
         TMR2 = 0;
         PR2 = 100;         //设置TMR2输出比较值定时100us=(1/4000000)*4*100(PR2)
         TMR2IF = 0;
         TMR2IE = 1;
         TMR2ON = 1;
         PEIE=1;
}
//定时器2的中断处理**********************
else if(TMR2IE && TMR2IF)//500us中断一次
  {
    TMR2IF = 0;
    time2++;
    if(time2)
     {
                 if (time2>=20)//500us*20=10ms
                 {
                         KeyScan_Process();
                         time2=0;
                 }
     }

网友A(2019-07-19):
引用 网友B:
每100us 翻转电平一次,一个周期为200us,所以频率是5KHz

不用代入PR2,200就是PR2,(1/16000000)*2 ...

我理解了,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us中断一次 = 5KHz 这个5KHz是怎么来的?
100us=(1/16000000)*2*4*200(PR2)我把PR2=200代入这个公 ...

  每100us 翻转电平一次,一个周期为200us,所以频率是5KHz

不用代入PR2,200就是PR2,(1/16000000)*2*4*200 = 1x10^-4 = 100us

网友C:
你51会了。
提示:在51中,12M的晶振,为什么一个时钟脉冲是1us,而不是1/12 us 呢? 道理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单片机是辉芒的, 有PIC16 like 指令集

设置TMR2输出比较值定时100us=(1/16000000)*2*4*200(PR2)
...

  100us中断一次 = 5KHz 这个5KHz是怎么来的?
100us=(1/16000000)*2*4*200(PR2)我把PR2=200代入这个公式等于0.02,这个0.02的值是定时时间吗?

网友A:
十分感谢大佬的回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从51转到哪种单片机了?是不是89c52一类的?

我发了有芯片手册在上面,你可以下载来看看。

网友B:
有没有人能说一下 time2中断处理的500us中断一次是怎么算来的

网友B:
你这种单片机是辉芒的, 有PIC16 like 指令集

设置TMR2输出比较值定时100us=(1/16000000)*2*4*200(PR2)

//*********************************************************
/*  文件名:TEST_60F02x_Timer2.c
*        功能:  FT60F02x-Time2功能演示
*   IC:    FT60F023 SOP16
*   晶振:  16M/2T
*   说明:  当DemoPortIn悬空或者高电平时,
*                   DemoPortOut输出5KHz占空比50%的波形-Tm2实现
*                   当DemoPortIn接地时,DemoPortOut输出高电平.关定时器

*                  FT60F023  SOP16
*                 ----------------
*  NC------------|1(PA1)   (PA0)16|------------NC
*  NC------------|2(PA7)   (PA2)15|------------NC
*  DemoPortIn----|3(PA6)   (PA4)14|---DemoPortOut
*  VDD-----------|4(VDD)   (GND)13|-----------GND
*  NC------------|5(PC7)   (PC0)12|------------NC
*  NC------------|6(PC6)   (PC1)11|------------NC
*  NC------------|7(PC5)   (PC2)10|------------NC
*  NC------------|8(PC4)   (PC3)09|------------NC
*                              ----------------
*/
//*********************************************************
#include "SYSCFG.h"

//**********************************************************
//***********************宏定义*****************************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n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DemoPortOut        RA4
#define  DemoPortIn                RA6

/*-------------------------------------------------
*  函数名:POWER_INITIAL
*        功能:  上电系统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
//**************中断处理**********************************
void interrupt ISR(void)                        //PIC_HI-TECH使用
{

  //定时器2的中断处理**********************
        if(TMR2IE && TMR2IF)                        //100us中断一次 = 5KHz
        {
                TMR2IF = 0;

                DemoPortOut = ~DemoPortOut; //翻转电平
        }
}
/*-------------------------------------------------
*  函数名:POWER_INITIAL
*        功能:  上电系统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POWER_INITIAL (void)
{

        OSCCON = 0B01110001;        //WDT 32KHZ IRCF=111=16MHZ/2=8MHZ,0.125US/T
                                                         //Bit0=1,系统时钟为内部振荡器
                                                         //Bit0=0,时钟源由FOSC<2:0>决定即编译选项时选择
        INTCON = 0;                          //暂禁止所有中断
        PORTA = 0B00000000;
        TRISA = 0B11101111;                //PA输入输出 0-输出 1-输入
                                                        //PA3->输出
        PORTC = 0B00000000;
        TRISC = 0B11111111;                //PC输入输出 0-输出 1-输入
        WPUA = 0B01000000;             //PA端口上拉控制 1-开上拉 0-关上拉
        OPTION = 0B00001000;        //Bit3=1 WDT MODE,PS=000=1:1 WDT RATE
                                                        //Bit3 预分频器分配位 0-Timer0 1-WDT
                                                        //Bit7(PAPU)=0 ENABLED PULL UP PA
        MSCKCON = 0B00000000;        //Bit6->0,禁止PA4, PC5稳压输出(60F02x保留位)
                                                          //Bit5->0,TIMER2时钟为Fosc(60F02x保留位)
                                                          //Bit4->0,禁止LVR(60F02x M版之前)
                            //Bit4->0, LVREN使能时,开启LVR(60F02x M版及M版之后)
                            //Bit4->1, LVREN使能时,工作时开启LVR, 睡眠时自动关闭LVR(60F02x M版及M版之后)
        CMCON0 = 0B00000111;         //关闭比较器,CxIN为数字IO口

}
/*-------------------------------------------------
* 函数名称:   TIMER2_INITIAL
* 功能:      初始化设置定时器2
* 相关寄存器: T2CON TMR2 PR2 TMR2IE TMR2IF PEIE GIE
-------------------------------------------------*/
void TIMER2_INITIAL (void)
{

        T2CON = 0B00000001;         //Bit[1,0]=01,T2时钟分频 1:4
                                                        //Bit[6-3]=0000,T2输出时钟分频1:1
        TMR2 = 0;                                  //TMR2赋初值
        PR2 = 200;                                 //设置TMR2输出比较值定时100us=(1/16000000)*2*4*200(PR2)
                                                        //16M-2T-4分频
        TMR2IF = 0;                                //清TIMER2中断标志
        TMR2IE = 1;                                //使能TIMER2的中断
        TMR2ON = 1;                                //使能TIMER2启动
        PEIE=1;                                    //使能外设中断
        GIE = 1;                                   //使能全局中断

}
/*-------------------------------------------------
*  函数名: main
*        功能: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main()
{
        POWER_INITIAL();                //系统初始化
        TIMER2_INITIAL();                  //初始化T2

        while(1)
        {
                if(DemoPortIn == 1) //判断输入是否为高电平
                {
                        TMR2IE = 1;         //开定时器2

                }
                else
                {
                        TMR2IE = 0;         //关定时器2
                        DemoPortOut = 1;
                }
        }
}

网友D:
你从51转到哪种单片机了?是不是89c52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