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语言软件汉字字库建立(不允许输入不完整的类型)

楼主(2019-07-17):
错误为: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 struct typeFNT_HZ32 codeHZ_32p[]={

结构体定义为:
struct typFNT_HZ32
{
        unsigned char Index[3];
        unsigned char Msk[128];
};

字库头文件如下:

#ifndef __ZK_H
#define __ZK_H

struct typFNT_HZ32 codeHZ_32[]={

"ÖØ",0x08,0x02,0x08,0x02,0x28,0x0A,0x2B,0xEA,0x2A,0xAA,0x2A,0xAA,0x2A,0xAA,0x3F,0xFE,
0x4A,0xAA,0x4A,0xAA,0x4A,0xAA,0xCB,0xEA,0x48,0x0A,0x08,0x02,0x08,0x02,0x00,0x00,/*0*/

"Çì",0x00,0x02,0x00,0x0C,0x3F,0xF0,0x20,0x01,0x21,0x02,0x21,0x04,0x21,0x18,0xA1,0x60,
0x6F,0x80,0x21,0x60,0x21,0x18,0x21,0x04,0x21,0x02,0x21,0x01,0x20,0x01,0x00,0x00,/*1*/
};
#endif
求大佬解惑,谢谢!

网友A:
1. unsigned char Index[3];这个是中文的肯定不行
2. struct typFNT_HZ32
{
        unsigned char Index[3];
        unsigned char Msk[128];
};你这种写法,你必须保证Msk里面有128个字节,因为地址是连续的,你不能在unsigned char Msk[128]又接收16进制,又接受字符串这个是个错
3.struct typFNT_HZ32 codeHZ_32[],应该写成struct typFNT_HZ32 codeHZ_32[2],不写不会报错但应该写
4.正确如下:
#include <stdio.h>
struct typFNT_HZ32
{
        unsigned char Index[3];
        unsigned char Msk[256];
};
struct typFNT_HZ32 codeHZ_32[2]=
{
        {"12",0x08,0x02,0x08,0x02,0x28,0x0A,0x2B,0xEA,0x2A,0xAA,0x2A,0xAA,0x2A,0xAA,0x3F,0xFE,
0x4A,0xAA,0x4A,0xAA,0x4A,0xAA,0xCB,0xEA,0x48,0x0A,0x08,0x02,0x08,0x02,0x00,0x00
        },
        {"21",0x08,0x02,0x08,0x02,0x28,0x0A,0x2B,0xEA,0x2A,0xAA,0x2A,0xAA,0x2A,0xAA,0x3F,0xFE,
0x4A,0xAA,0x4A,0xAA,0x4A,0xAA,0xCB,0xEA,0x48,0x0A,0x08,0x02,0x08,0x02,0x00,0x00
        }
};
int main(void)
{
        printf("%s\r\n",codeHZ_32[0].Index);
        printf("%x\r\n",codeHZ_32[0].Msk[0]);
        printf("%s\r\n",codeHZ_32[1].Index);
        printf("%x\r\n",codeHZ_32[1].Msk[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unsigned char Index[3];这个是中文的肯定不行
2. struct typFNT_HZ32
{

谢谢,我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unsigned char Index[3];这个是中文的肯定不行
2. struct typFNT_HZ32
{

提示:expected a “;”typedef unsigned int size_t;是咋回事啊

网友B:
1、库长什么样子?(放多少个字,如何排列)
2、一个字如何表达?(用多少个点?多少行?多少列?)
3、如何用内存来表达汉字?(字、字节……)
以上问题你弄清楚后,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库长什么样子?(放多少个字,如何排列)
2、一个字如何表达?(用多少个点?多少行?多少列?)
3、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