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STM32f1频率测量源程序修改版

楼主(2019-07-17):
我是在精英板PWM例程上做的修改,保留了原本的PB5的PWM输出,这样可以马上输出波形并观测。在Timer.c中添加了PA0定时器5的代码,波形通过PA0检测,并把OLED显示添加到了工程,最后以OLED显示输出。用示波器测PB5输出频率为9542,stm32检测为9545,误差不大。可以在主函数中调整TIM3_PWM_Init(7542,0);来修改频率,PB5输出PWM频率=72000000/7542=9545HZ,修改第一个入口参数即可修改率 ,修改TIM_SetCompare2(TIM3,3999);可以调整占空比,占空比=3999/7542 。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oled.h"

/*u32 fq;
        u32 CNT=0;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5,TIM_IT_Update)!=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TIM_IT_Update);

        CNT=TIM_GetCounter(TIM2);
        fq=CNT;
                        printf("当前频率为:%d Hz\r\n",fq);

        TIM_SetCounter(TIM2,0);
    }
}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TIM2_Init();
         TIM5_Int_Init(9999,7199);

         TIM3_PWM_Init(7542,0);
         TIM_SetCompare2(TIM3,3999);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OLED_Init();
                 OLED_Refresh_Gram();

//不分频。PWM频率=72000000/900=80Khz
while(1)
        {
         TIM_Cmd(TIM2,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TIM_Cmd(TIM5, ENABLE);
                OLED_Refresh_Gram();

                OLED_ShowNum(20,30,frequence,7,16);

  }

        }

楼主:
补充一句 这个不能测有负电压的波形,只能测具有占空比的正方波,否则误差很大

网友A:
楼主能介绍下怎么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