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编码器(A+,B+,C+,A-,B-,C-,电源和地)和STM32怎么连接 ,怎么读编码器的脉冲数

楼主(2019-07-17):
现有一个编码器,有八根线,A+,A-,B+,B-,C+,C-,正负极线,有单片机STM32,编码器的这几条线接和stm32怎么接,地我知道要接单片机的GND ,那么电源线接在哪,还有A+,B+,C+,A-,B-,C-,该怎么接,求接线图读取脉冲数的程序

网友A:
先读通“增量式编码器”的原理,以及STM32的原理。

网友B:
STM32的编码器输入是单端输入的,你的差分信号需要用专用IC进行转换成单端,一般编码器是AB相或者ABZ,你的C相可能是Z相,具体你还是看看数据手册,Z相可用外部中断进行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的编码器输入是单端输入的,你的差分信号需要用专用IC进行转换成单端,一般编码器是AB相或者ABZ,你的 ...

现在已经转成ABZ相了,如果我想测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我看好多程序说的都是AB相,z相是不是可以不接

网友C(2023-12-11):
我查了一下,Z相是复位相,只在固定位置发出一个脉冲!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AB是相对位置,Z是初始位置,看你干什么用,比如冒充音量电位器,那么Z没用,如果做机械运动,绝大多数情况下Z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E:
z相可以理解为零点,zero。

网友F:
AB相对位置,Z初始位置,一般z都是发送一个固定的信号,看你的使用方式了

网友G:
Z 每圈触发一次,AB,有相位差

网友D:
同样的Cortex-M内核,NXP LPC1xxx比STM32做的有诚意多了,Quadrature Encoder Interface就是专门给增量编码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