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与wela程序不太理解

楼主(2019-07-17):
请问为什们在打开wela端时,要P0=0xea?P0为什么不能赋其他的值;

流水灯为什么亮135时,也使P0=0xea?是指亮135,所以11101010从右往左数的第1.3.5位为0吗?
全亮时赋值P0=0xc0?为什么不是0x00?

网友A:
估计,楼主连灯是如何亮的都未搞清楚。先补一下亮灯的原理,而后再谈流水。

网友B:
0xC0是11000 0000
0xea是1110   1010
大哥,高位都是一样的,你告诉第一种是亮135 后面是全亮。你是不是只有7个灯

网友C:
发光二极管无论 0 或 1 都能点亮,只是电路连接方式不一样,全亮应是 0x00 或 0xff 而不是 0x0c
数码管的段码与位码是相互关联的,得看数码管类型,电路图等来确定

网友D:
题主你好,你这样的提问。我估计没几个人会回答你的。

这个要看你的硬件电路了

这种问题最好是电路和程序一起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