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电路出现波形削顶的情况

楼主(2019-07-17):
输入交流波的峰值是100mV,放大倍数为7,按理说也没超过5v,为什么出现削顶。

原理图

原理图

波形

波形

网友A:
输入-端加个直流负反馈电阻10K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加个直流负反馈电阻10K试看

C:\Users\Lenovo\Desktop
是这样的吗?但是下部分又失真了

网友B:
试试输出端应该直接跟R1接一起,C2与R2串一起接地

网友B:
输入端的1阶高通也配置得不合理吧,10u配200欧姆,可以试试 1u 配 2K或者 0.1u 20K

网友C:
C2向后移一个节点试试。

网友D:
加一个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