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UP60500陀螺仪使用漆包线不行但是杜邦线却可以?

楼主(2019-07-17):
我的MUP60500使用漆包线连接无法使用,但是当我把所有线都换成杜邦线,模块又能正常使用了,既然我排除了模块不工作的因素,那么为了搭建结构的美观,我又把连接的线换成漆包线,它又不能工作了,求救路过的各位大佬
另:我每一根线都用万用表嘀过了,都是能导通的

网友A:
1.MUP6050启动时候应该水平初始化
2.检测通电状态两种线的电流,这里应该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UP6050启动时候应该水平初始化
2.检测通电状态两种线的电流,这里应该不同

1。问题是无法初始化
2.采用的是同一种漆包线
(谢谢大佬的回复)

网友B:
盲人摸象

网友C:
线的直径,长度,是否短路断路,

楼主:
杜邦线延长到4根也不能用了(三根还可以),考虑到降压的问题,我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值,发现这个电压值在杜邦线延长后依旧不变

网友D:
可以发下工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的直径,长度,是否短路断路,

直径0.3的漆包线,长度1.2米,短路断路大概率可以排除

楼主:
工程应该没问题,是祖传的例程

楼主:
现在进一步研究压降的因素,直接给32的主控板用电压源供电(原本使用电脑的usb供电),陀螺仪接到32上的5v

楼主:
我做的是风力摆,目前的解决方案是将mpu6050的vcc和gnd与激光头的vcc和gnd共用,然后连接到32上,mpu6050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E:
我也是,我之前做风力摆的时候也遇到过,可能是I2C通信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是风力摆,目前的解决方案是将mpu6050的vcc和gnd与激光头的vcc和gnd共用,然后连接到32上,mpu6050可 ...

可以那个宝买那种长的排线,我之前做风力摆的时候也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径0.3的漆包线,长度1.2米,短路断路大概率可以排除

线太长了,干扰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太长了,干扰太大

哭了,其他组用的长度达到1.5米都没影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进一步研究压降的因素,直接给32的主控板用电压源供电(原本使用电脑的usb供电),陀螺仪接到32上的5v

结果:排除压降

网友F:
如果是TTL直接通信,要考虑线长和干扰。
我曾经32芯片接显示屏时,出现类似问题,后来用TTL转232,再通信就可以了。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