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单按键开关电路问题

楼主(2019-07-17):
单键开关电路图

单键开关电路图

如图单键开关电路,左边的onoff引脚在单片机上电时置位,使8050导通形成供电自锁
右边的signal用单片机外部中断,检测到低电平就置低onoff引脚关断电源
现在问题是按下按键后VCC和电源电压被降到了1.8v左右没法使单片机工作,这个电路是网上找的
求问如何修改才能使用

网友A:
程序出现死循环了?从这个电路上分析其本身耗电不大都有10K电阻,你的电源没电了?

网友A:
想办法测量电流有多大才好有数据进行分析.

楼主:
有大神出来教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出现死循环了?从这个电路上分析其本身耗电不大都有10K电阻,你的电源没电了?

用的3.3v锂电池,开关一按测电压变1.8了,VCC也1.8 V,上面用的8550二极管,感觉PN节成稳压了,刚好两个二极管相当于稳压到1.8v了,不知道咋改

网友B:
确定3.3V电源的功率多大,会不会带一点负载,电压就往下拉了,测试Q3的发射极电压就知道,如果是3.3V左右,电源就正常,测试一下Q2的集电极电压是否接近0V,如果不是,则说明Q2没有饱和导通,给你一点思路。

网友C:
这个电路有问题。
Q2一但饱和导通(VCE=0.1)、Q1的VEB=0.7,两者相加不超过1V,所以将3.3拉低成1.8V还算是客气的。

网友D:
先用可调电源试试,确定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A:
在Q2射极到地串连一个2K左右电阻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有问题。
Q2一但饱和导通(VCE=0.1)、Q1的VEB=0.7,两者相加不超过1V,所以将3.3拉低成1.8V还算 ...

然而并不会,如果Q2导通也就是onoff引脚置1实测VCC就能达到3.3V,
现在问题是按下按键时VCC电压被拉低到1.8V导致单片机无法工作也就不能运行程序把onoff引脚置位,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上面的二极管换成AO3401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