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语言指令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9-07-17):
请问大神们,mov p1,A 这条指令为可以写成MOV 90H,A还有:MOV B,#10,可以写成MOV 0F0H,#10
谢谢

网友A:
你离精通51不远了。OK!
在51中,其实PC、SP、DPTR、TH……,都只是人为给的名子而矣,目的是便于人们记忆。
其真正的的位置,就是你所给出的!(其实任何计算机、单片机都一样,区别只是位置不同而矣。)
(语句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