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上位机+STM32内部温度传感器源程序

楼主(2019-07-17):
1、打开电脑的“控制面板” -->“字体”,把“数码管字体”文件夹中的两个文件,复制到“字体”中

2、重新打开main.vi,就可以在您的字体设置栏找到NI7SEG字体了

3、本labview采集程序采用了自动识别单片机串口技术,用户不必手动选择串口

4、本程序可以测量STM32芯片内部的温度。如果您用手按住开发板上的STM32芯片,可以看到labview上显示的温度在增加

5、本实验的采样率是:10/秒,即labview可以在100ms之内处理完一个数据。如果用户的采样率加大,请采用labview生产者/消费者结构

/*****************************************************************
*
* 文件名: main.c
* 内容简述: 本程序演示了STM32内部温度传感器的ADC(非DMA)以及过采样技术的使用
            采用RS485通信方式。可使用RS232转RS485转换器,PC机上的LabVIEW上位机仍然是串口方式,不需改动
*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u8 ah,al,comm = 0;
u16 ad;
u32 tempu32 = 0;

u8 gototime = 0;

/*************************************************
函数: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功能: 复位和时钟控制 配置
参数: 无
返回: 无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定义外部高速晶体启动状态枚举变量
  RCC_DeInit();                                    //复位RCC外部设备寄存器到默认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打开外部高速晶振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准备好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外部高速时钟已经准别好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开启FLASH预读缓冲功能,加速FLASH的读取。所有程序中必须的用法.位置:RCC初始化子函数里面,时钟起振之后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操作的延时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配置AHB(HCLK)时钟等于==SYS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配置APB2(PCLK2)钟==AHB时钟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配置APB1(PCLK1)钟==AHB1/2时钟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配置PLL时钟 == 外部高速晶体时钟 * 9 = 72MHz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时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等待PLL时钟就绪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配置系统时钟 = PLL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检查PLL时钟是否作为系统时钟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允许GPIOB、GPIOF、AFIO时钟
}

/*******************************************************************************
        函数名:ADC_Configuration
        输  入:
        输  出:
        功能说明:配置ADC
*/
static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使能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 配置ADC1, 不用DMA, 用软件自己触发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1工作模式: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单次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1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1的寄存器

        /* ADC1 regular channel16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6,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1,ADC通道16,规则采样顺序值为1,采样时间为55.5周期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ADC内置温度传感器使能(要使用片内温度传感器,切记要开启它)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重置ADC1的校准寄存器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获取ADC1重置校准寄存器的状态,设置状态则等待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始ADC1的校准状态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完成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NVIC and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配置TIM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函数名:USART3_Configuration
        输  入:
        输  出:
        功能说明:
        初始化串口硬件设备,启用中断
        配置步骤:
        (1)打开GPIO和USART的时钟
        (2)设置USART3两个管脚GPIO模式
        (3)配置USART3数据格式、波特率等参数
        (4)使能USART3接收中断功能
        (5)最后使能USART3功能
*/
void USART3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第1步:打开GPIO和USART3部件的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 第2步:将USART3 Tx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第3步:将USART3 Rx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由于CPU复位后,GPIO缺省都是浮空输入模式,因此下面这个步骤不是必须的
                但是,我还是建议加上便于阅读,并且防止其它地方修改了这个口线的设置参数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第4步:配置USART3参数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 若接收数据寄存器满,则产生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 第5步:使能 USART3, 配置完毕 */
        USART_Cmd(USART3, ENABLE);

    /* 如下语句解决第1个字节无法正确发送出去的问题 */
    USART_ClearFlag(USART3, USART_FLAG_TC);     // 清标志
}

/*************************************************
函数: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功能: GPIO配置
参数: 无
返回: 无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GPIO初始化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输出 */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
函数: void Timer2_Configuration(void)
功能: TIM2 配置
参数: 无
返回: 无
定时计算:(1 /(72 / (36 - 1 + 1))) * 781 us = 390.5us
**************************************************/
void Timer2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打开TIM2定时器的时钟

  TIM_DeInit(TIM2);                                                    //TIMx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781;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36 - 1;               //TIMx 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采样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允许自动重装载寄存器(ARR)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允许TIM2溢出中断

  TIM_Cmd(TIM2, ENABLE);        //开启时钟
}

/*******************************************************************/
/*                                                                 */
/* STM32向串口3发送1字节                                           */
/*                                                                 */
/*                                                                 */
/*******************************************************************/
void Uart3_PutChar(u8 ch)
{
  /* 发送使能 */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10);                /* DE = 1 */
  /* 接收禁止 */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11);         /* nRE = 1 */

  USART_SendData(USART3, (u8)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C) == RESET);        //注意此句与RS232不同

  //注意:因为RS485的半双工方式,在RS485发送数据完毕后,需要把RS485设置在接收状态,否则收不到主机的数据
  /* 接收使能 */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11);         /* nRE = 0 */
  /* 发送禁止 */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10);        /* DE = 0 */
}

/*******************************************************************/
/*                                                                 */
/* STM32在串口3接收1字节                                           */
/* 说明:串口接收中断                                              */
/*                                                                 */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由于主机响应中断时并不知道是哪个中断源发出中断请求,因此必须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对中断源进行判别,然后分别进行处理。当然,如果只涉及到一个中断请求,是不用做上述判别的。但是无论什么情况,做上述判别是个好习惯
{
  /* 接收使能 */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11);         /* nRE = 0 */
  /* 发送禁止 */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10);        /* DE = 0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若接收数据寄存器满
  {
    comm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此语句作用:将USART_DR寄存器的内容传到comm里。另外,在单缓冲器模式下,软件读USART_DR寄存器则完成对RXNE位清除。[注意]在多缓冲器模式下,必须通过软件清零"传输完成标志"DMA1_FLAG_TCx(即:令DMA_IFCR的位CTCIFx=1),否则将会无法跳出中断服务程序,出现一次中断请求无数次响应的后果

        if(comm == 0x63)                    //上位机自动查找采集器是否在线
        {
          comm = 0;
      Uart3_PutChar(0x63);              //发送CP的ASCII码
      Uart3_PutChar(0x70);
        }
  }
}

/*************************************************
函数: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功能: TIM2中断处理函数
参数: 无
返回: 无
说明:390.5us中断1次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Update)!=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
      gototime = 1;
   }
}

/*************************************************
函数: int main(void)
功能: main主函数
参数: 无
返回: 无
**************************************************/
int main(void)
{
  u16 i;

  RCC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            //配置PC0 为ADC1_IN10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3_Configuration();
  Timer2_Configuration();

  /* 接收使能 */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11);         /* nRE = 0 */
  /* 发送禁止 */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10);        /* DE = 0 */

  while(1)
  {
    if (comm == 0x7a)                           //单片机发送数据给PC机
        {
      for(i = 0;i < 256;i++)                    //根据过采样技术,每提高一位AD分辨率,需要增加4倍的采样率;从12位AD分辨率增加到16位AD分辨率,即增加4位,所以需要增加256倍的采样率
      {
        gototime = 0;
        TIM_Cmd(TIM2, ENABLE);                                //开启时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软件启动ADC转换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等待转换结束
            ad = 0;
                ad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读取ADC值
        tempu32 += ad;                                      //累加
        while(gototime == 0);                                                //延时:390.5us。采样率:10/秒
        TIM_Cmd(TIM2, DISABLE);                                //关闭时钟
      }

          //以下数据处理和发送会占用一定的时间,如果我们不采用过采样技术,可以把以下代码放在TIM2定时之内处理
      ad = tempu32 >> 4;                        //16位分辨率,累加值右移4位
      ah = ad >> 8;                                                    //高8位
      al = ad & 0xff;                                   //低8位
      Uart3_PutChar(ah);
      Uart3_PutChar(al);

      tempu32 = 0;
    }
  }
}

网友A(2019-08-22):
楼主,,请问做这个项目是不是要编好LAbview程序 外还要 编STM32单片机的程序啊 ?不是编好labview程序 直接输到 STM那 就可以 了吗

网友B(2020-11-27):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做这个项目是不是要编好LAbview程序 外还要 编STM32单片机的程序啊 ?不是编好labview程序 直 ...

同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做这个项目是不是要编好LAbview程序 外还要 编STM32单片机的程序啊 ?不是编好labview程序 直 ...

LabVIEW只是上位机程序,与STM32对接进行数据传递,所以两者都需要

网友D(2021-03-16):
labview是上位机,stm32是下位机,有点类似于你可以吧labview理解成触控屏吧,就是拿来显示作用的,毕竟本身单片机本身是没法显示这些具体数据和曲线的,所以需要把stm32从传感器采集到的模拟量在利用串口通信把数据分享给Labview,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希望楼主回复

网友E(2021-05-08):
楼主,你知道在查找stm32时一直出现错误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F:
请问为啥我链接不上32的开发板啊?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