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单片机激光雕刻机无法使用 求帮助

楼主(2019-07-17):
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小弟啊,自制的激光雕刻机无法使用。

网友A:
我局的你这个没有描述清楚问题现象,只给出几张图肯定不行的。因素有很多种,硬件、软件、线路,甚至是否通电也会是无法使用的因素。你把代码发出来,线路图发出来。
我是新手,瞎说的,别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局的你这个没有描述清楚问题现象,只给出几张图肯定不行的。因素有很多种,硬件、软件、线路,甚至是否通 ...

没啥用,不详细的电路图

y顎タ

网友B:
你得能驱动步进电机来回移动,激光管还能正常工作才行
看楼主使用的激光头功率有些过小,整薄些加工物件都有问题

网友C:
花了本钱了

网友D:
就几张照片能看明白什么呢?至少要把大致电原理图,各模块连线图发出来哈。

网友E:
可能是没有 共地 或者驱动力不够 或者程序问题  建议先测试一下一个步进电机能否正常驱动

网友F:
你这个要分开调试,各部分好了再联合调试,最后加上软件总调

网友D:
现将单个L298N调试好,然后联调两个L298N,单动,联动;ULN2003则用普通LED调试,都找到各模块规律参数再上统调;单调需要了解各模块如何设置,自行编写代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了本钱了

,快给我逼急了。各位大佬,你们谁有成功的案例啊。麻烦给小弟参考参考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没有 共地 或者驱动力不够 或者程序问题  建议先测试一下一个步进电机能否正常驱动

大神,你能告诉我怎么测试。我小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将单个L298N调试好,然后联调两个L298N,单动,联动;ULN2003则用普通LED调试,都找到各模块规律参数再上 ...

我是小白一个。还请各位大神指导指导

楼主:
各位大神请多多指点。我会把电路图各连接电路整理出来

网友D:
第一步,了解你现有的L298N基本情况--模块卖家提供的资料(各端子怎么连接,谁连MCU,谁连步进电机);第二步,根据第一步获得的资料,与MCU、步进电机连接好(可以用面包板,杜邦线连接);第三步,软功夫:根据第二步完成的“硬件”编程写代码,此时要认真研读data sheet , 也可从51黑论坛搜索“L298N”找相近似用法的例程再按第三步“硬件”进行调整,写代码、测试。

网友G(2019-12-23):
有些人说不会做电路,激光控制电路制作有难度,后来我想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就是在网上买一个UL2003模块,然后将程序中控制激光的引脚的电平改变(电平为0的改为1,电平为1的改为0),不过里边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变,需要注意,作为最基本的程序改变,我想大家都会吧,我这里就不再多讲,然后将激光的负极接在UL2003输出端,激光正极接电源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