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TL3472CDR标识识别问题

楼主(2019-07-18):
如题,使用TL3472CDR的时候上面没有通常的小圆点或者半圆槽的管脚标识,只有一根白色的横线,想知道这根白线代表的是1/8管脚(头部)还是4/5管脚(底部)?
自己使用没有输出,想知道是否因此导致?

TL3472CDR(左边白色横线)

TL3472CDR(左边白色横线)

网友A:
引脚排列序号如图,贴片,直插封装都这么排

网友B:
沙发正解,白线代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