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引出端为什么一般用不可锡焊的镍片?

楼主(2019-07-18):
点焊镍片电流一般多大?有人说可达千安?

网友A:
焊接电流多大得看镍片厚度,焊接电压,焊接时间的掌握,整不好不是焊不牢就是焊点烧穿

网友B:
电阻小 抗氧化性能强 方便加工

网友C:
大概是考虑电化学腐蚀的问题,所以用镍而不用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电流多大得看镍片厚度,焊接电压,焊接时间的掌握,整不好不是焊不牢就是焊点烧穿

你说的是一般规律,我想知道电流大概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考虑电化学腐蚀的问题,所以用镍而不用铜。

这个说法有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一般规律,我想知道电流大概数量级

大众说的点焊机功率不能低于 800W,次级电压 4V,电流约等于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众说的点焊机功率不能低于 800W,次级电压 4V,电流约等于多少?

不能按800V/4V计算电流吧?焊点处电压到不了4V ,线损很大吧?

网友A:
线损很大???报上楼主使用的导线材质,线径截面积,及连接线的长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