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节的单片机数码管时钟设计

楼主:
(1)初始时间为23 : 59 : 45(时分秒)在数码管上显示,
时钟格式如下:
2        3        -        5        9        -        4        5
(2)该时钟能跟正常时钟一样显示,时间正常运行(如小时显示不超过24、分钟显示不超过60、秒钟显示不超过60等)。
(3)小时时间设置,先按 “设置” 键进入时间设置状态时间不走动,再按 “时” 键进入小时设置状态且LED1亮,即可从数字键盘键输入要设置的小时时间,数码管对应位置显示改变的数字,输入时间范围超过将无法输入,(如设置小钟时,第一位将无法输入“3”,或者如第一位输入“2”,第二位将无法输入“5”),最后按“确认”进行确认设置时间,或按“取消”键取消设置时间,退出设置页面,时钟开始运行,LED1灭。(分钟设置以此类推)。
(4)在设置状态下输入数字错误时可以按“退格”键,一次可以删除最末一位数字(如想输入“25”,结果输了“23”,可以按“退格”键一次删掉“3”,数码管对应位置显示“2 ”,等待输入对应数字,或再次按 “退格”键又可以删掉“2”),直到按“确认”进行确认设置时间,或按“取消”键取消设置时间,退出设置页面,时钟开始运行,LED1灭。
注:
闪烁以及按键已经经过多处优化,闪烁的时候按按键将不会有延迟,按键调试也不会有延迟
经多次调试,其他bug都已修复,未方便用户使用,唯一一处bug未修复
若时显示18,此时正在个位调节,忽然想改成21左右,按退格,十位可修改成2,然后自动跳转个位修改。
若修改此处bug,需多按一次退格,不方便用户使用。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define GPIO_KEY P1   //矩阵按键端口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nsigned char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unsigned char KeyState;          //记录按键的状态,0没有,1有
uchar sec,min,h;  //秒、分、时
sbit led=P2^1;   //led端口
sbit LSA=P2^2;  //位选端口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DisplayData[8]; //储存8位数码管数据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对应数字0、1、2.....9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a)
{
        while(a--);
}

/*******************************************************************************
* 函 数 名         : Timer1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1Init()
{
          sec=45;   //秒
    min=59;  //分钟
    h=23;   //小时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DisplayData[7-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datapros()
* 函数功能                     : 时间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atapros()
{
        DisplayData[0] = smgduan[h/10];                                //时
        DisplayData[1] = smgduan[h%10];
        DisplayData[2] = 0x40;                //显示‘-’
        DisplayData[3] = smgduan[min/10];                        //分
        DisplayData[4] = smgduan[min%10];
        DisplayData[5] = 0x40;                //显示‘-’
        DisplayData[6] = smgduan[sec/10];                        //秒
        DisplayData[7] = smgduan[sec%10];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
}

/*******************************************************************************
* 函 数 名         : KeyDown
* 函数功能                     : 检测有按键按下并读取键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Down(void)
{
        unsigned int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atapros();
                delay(100);  //消抖
                a++;
                a=0;
                if(GPIO_KEY!=0x0f)
                {
                        KeyState=1;//有按键按下
                        //测试列
                        GPIO_KEY=0X0F;
//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default:        KeyValue=17;        //检测出错回复17意思是把数码管全灭掉。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datapros();
                        delay(10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default:        KeyValue=17;
                        }
                        while((a<500)&&(GPIO_KEY!=0xf0))         //按键松手检测
                        {
                                datapros();
                          delay(100);
                                a++;
                        }
                        a=0;
                }
        }
}

/*******************************************************************************
* 函 数 名       : time
* 函数功能                   : 时间计算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
{
        sec++;
        if(sec==60)  //秒等于60清零
        {
            sec=0;
            min++;
            if(min==60)  //分等于60清零
            {
                min=0;
                h++;
                if(h==24)  //小时等于24清零
                {
                    h=0;
                    min=0;
                    sec=0;
                }
            }
        }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16 i;
        TH1=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i++;
        if(i==1000)
        {
                i=0;
          tim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