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芯片手册创造自己的驱动程序?

楼主(2019-07-18):
       作为一个学生,学习应当永无止境,单片机接触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总归是照搬书上或者网上程序自己跑一跑,没有灵魂;包括前几天也在网上搜索过此类问题,有一篇好帖子,看了以后还是一头雾水,求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1、学通汇编。
2、有一个明白的大脑,能够构思出一个说得通的方案。

网友B:
DS1302实时钟+LCD1602显示模块:先参考(读懂并跑通)论坛里的例程,再按照自己的想法,解读Data Sheet编制成功自己的程序,此时就可基本读懂Data Sheet了;循序渐进,把一些不同类型的设备资源组合在一起,就形成属于自己的驱动程序了,学单片机,软硬兼施,乐趣于此。

网友C:
这个只能靠自己多练习,作为学习过程可以这样,但是一些较复杂的芯片,自己写的话难度很大,甚至不可能一个人写出来,而且需要大量的时间调试.照搬的话不能说没有灵魂,而是一种更好的办法,前提是要认真阅读别人的代码.可以添加自己的注释,理解了别人的代码后,根据自己的要求,对其部分代码改写,根据自己的习惯进行整理,方便下次调用,最后调试直到达到设计要求.这样肯定会比自己一个人对着时序图冥思苦想要强得多,而且认真阅读水平比自己高的代码,对自己水平的提升也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学通汇编。
2、有一个明白的大脑,能够构思出一个说得通的方案。

嗯,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1302实时钟+LCD1602显示模块:先参考(读懂并跑通)论坛里的例程,再按照自己的想法,解读Data Sheet编制 ...

嗯,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靠自己多练习,作为学习过程可以这样,但是一些较复杂的芯片,自己写的话难度很大,甚至不可能一个人写 ...

嗯,好的,拿小本本记下了!

网友D:
建议慢慢学,不要着急,从最简单的程序开始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