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怎么将这个下载线和51单片机连接在一起?

楼主(2019-07-18):
如图使用双头usb连接线直接连接电脑win10 64位下载程序失败,串口号可以识别但是一直“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无果,包括冷启动和把单片机卡扣拉起点击下载后再合上卡扣。开发板是stc89c52rc芯片
手头有一个下载线不知道怎么连接,大神求帮助!!

网友A:
烧写软件并没发现 USB 设备

网友B:
RX与TX是不是反了。

网友C:
楼主没试过直接USB烧写吗?楼主开发板照片USB口下印着“串口通讯”,再下边是晶振,晶振下边的芯片应该是USB转TTL芯片,楼主仔细看看开发板的原理图或说明书。一般来说不需要用下载线。另外从楼主下载线照片看,该下载线是AVR MCU用的。

网友D:
你至少是要出现这个"串口号"才行的,而你现在是USB都没有连接上
去STC官网下载一个USB驱动,出现了像我这样的再试什么冷启动之类的

网友E:
51的烧录器好像不是这个吧?(小声逼逼)
再说了,开发板用usb下载就挺好的

网友F:
主要是电脑端没装好串口驱动

网友G:
点击开始下载后,按一下单片机的复位键就可以加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