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阶倒立摆用什么pid,是不是要用两个,还有是增量式还是位置式?

楼主(2019-07-18):
请教一下大佬们,一阶倒立摆用什么pid,是不是要用两个,还有是增量式还是位置式,编码器应该怎么用,第一次做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你可以去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86746-1.html,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去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86746-1.html,挺不错的

好的谢谢啦

网友B:
考的是你的控制理论。难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