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常开常闭电路设计

楼主:
想用三线常开常闭开关去控制STM32输出,设计了两个方案,不知是否可靠,还请各位大能审察或是推荐新的方案。A方案:利用IO的上拉输入,开关断开时检测输入为高电平,闭合时,检测输入为低电平,通过检测电平来确认后续输出的信号高低;
B方案:利用IO口的模拟输入,开关断开时,输入高电平,利用ADC转换为一个大数字量,闭合时,输入低电平,同样利用ADC转换小数字量,利用数字量的大小来确认后续输出信号的高低。
这是两种方案,主要是对常开常闭型开关电路设计,不知道方案是否可靠,请大家畅所欲言,点评或是新方案,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2019-07-18):
我的理解是:你想利用开关的通断状态来控制后续的操作(仅是通断类)。说白了就是一个开关的问题,没必要利用ADC;利用A方案,加上上拉电阻就搞定了。

若是要涉及到后续输出幅值、大小的控制(与开关信号的强弱相关),则要利用ADC。

网友B:
只要说明通,你用什么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你想利用开关的通断状态来控制后续的操作(仅是通断类)。说白了就是一个开关的问题,没必要利 ...

大佬厉害,分析的很到位,决定采用第一种方案。但是考虑到开关打开关断的瞬间会有尖峰电压或是电流的现象,有可能影响IO口,有什么缓解措施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佬厉害,分析的很到位,决定采用第一种方案。但是考虑到开关打开关断的瞬间会有尖峰电压或是电流的现象 ...

硬件上加小电容,软件上加延时去按键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