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2B渐变色流水算法+PWM DMA驱动STM32源程序

楼主(2019-07-18):
最近在学习STM32,到定时器与DMA章节,正巧手头有先前买的WS2812B模块,查找相关资料,于是成功点亮了,
又按照自己想法和思路写了一个渐变色算法,和渐变色流水功能,

可自定义灯的数量和渐变色的深度

渐变色原理:
假如红蓝两色变换
红(亮度):10   8   6   4   2   0
蓝(亮度):0     2   4   6   8   10

这样就形成两种颜色的过度
加大其分辨率,两颜色之间颜色差越小,生成颜色数据越多

在流水过程中,颜色取到数组末尾时,要将数组首端的数据加在末尾,使其颜色无差别连接

控制代码:

生成三种颜色数据数组
/**
* color_length 每种颜色渐变最大长度,总颜色长度:color_length * 3
* return 颜色数据总长度
*/
uint32_t set_Color_Loop(uint8_t color_length)
{
    RGB = (uint32_t*)malloc(color_length*3*sizeof(uint32_t));//分配数组大小,(所有渐变色颜色长度)
    color_length -= 1;
    for(uint8_t i=0;i<=color_length;i++)
    {
        RGB[i] = (((0xff/color_length)*i)<<8)|((0xff/color_length)*(color_length-i));                                       //蓝到绿
        RGB[color_length + 1 +i] = (((0xff/color_length)*i)<<16)|((0xff/color_length)*(color_length-i))<<8; //绿到红
        RGB[((color_length+1)*2) +i] = ((0xff/color_length)*i)|((0xff/color_length)*(color_length-i))<<16;   //红到蓝
    }
    return color_length*3;
}

无间断位移获取8位颜色数据
/**
* colorwidth 每次获取多少位
*/

void out_RGB(uint16_t data_Max_Length,uint16_t colorwidth)
{
    static uint32_t rgb_position = 0;
    for(uint32_t i = 0;i < colorwidth; i++){
        uint16_t c = (rgb_position + i) % data_Max_Length;//末尾颜色数据结束时将首位的收据填充到数组
        send_Data(RGB[c]);
    }
    rgb_position ++;
    rgb_position %= data_Max_Length;
}

两种图片效果

手机拍不出灯光效果,实际肉眼看还是非常漂亮的
视频效果: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WS2812B.h"
#include <stdlib.h>

uint32_t *RGB;//颜色列表数组

void LED_Init(void);
void PWM_Init(void);
uint32_t set_Color_Loop(uint8_t color_length);
void out_RGB(uint16_t data_Max_Length,uint16_t colorwidth);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art_init(115200);
    delay_init();
    LED_Init();

        WS2812B_TIM_init();
        uint32_t len = set_Color_Loop(32);//每两种颜色之间的位数

    while(1)
    {
                out_RGB(len,8);//8个灯,每次输出8个数据
                delay_ms(80);
    }
}

/**
* colorwidth 每次获取多少位
*/

void out_RGB(uint16_t data_Max_Length,uint16_t colorwidth)
{
        static uint32_t rgb_position = 0;
        for(uint32_t i = 0;i < colorwidth; i++){
                uint16_t c = (rgb_position + i) % data_Max_Length;//末尾颜色数据结束时将首位的收据填充到数组
                send_Data(RGB[c]);
        }
        rgb_position ++;
        rgb_position %= data_Max_Length;
}

/**
* color_length 每种颜色渐变最大长度,总颜色长度:color_length * 3
* return 颜色数据总长度
*/
uint32_t set_Color_Loop(uint8_t color_length)
{
        RGB = (uint32_t*)malloc(color_length*3*sizeof(uint32_t));//分配数组大小,(所有渐变色颜色长度)
        color_length -= 1;
        for(uint8_t i=0;i<=color_length;i++)
        {
                RGB[i] = (((0xff/color_length)*i)<<8)|((0xff/color_length)*(color_length-i));                                                //蓝到绿
                RGB[color_length + 1 +i] = (((0xff/color_length)*i)<<16)|((0xff/color_length)*(color_length-i))<<8; //绿到红
                RGB[((color_length+1)*2) +i] = ((0xff/color_length)*i)|((0xff/color_length)*(color_length-i))<<16;  //红到蓝
        }
        return color_length*3;
}

void LED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Type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GPIO_InitTypeStruct);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B,&GPIO_InitTypeStruct);
    GPIOB->ODR ^= GPIO_Pin_5;
    GPIOE->ODR ^= GPIO_Pin_5;
}

PWM+DMA驱动WS2812的代码请查看附件

网友A(2019-10-16):
正好在做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B(2020-04-14):
不闪动呀

网友C(2020-06-12):
实际烧到单片机里运行,灯光效果很漂亮。

网友D:
谢谢,有空试一下。

网友E(2020-09-11):
感谢楼主分享,下载到板子里可以正常工作,我尝试吧TIM2换成TIM1就不能亮了,这是为什么呢?
是我哪里漏修改了么?

void WS2812B_TIM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GPIOA Configuration: TIM2 Channel 1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Compute the prescaler value */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SystemCoreClock / 24000000) - 1;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89; // 800k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DMA */
    /* DMA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DMA1 Channel6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1->CCR1;        // physical address of Timer 3 CCR1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LED_BYTE_Buffer;                // this is the buffer 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 data shifted from memory to peripheral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automatically increase buffer index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stop DMA feed after buffer size is reached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

    /* TIM3 CC1 DMA Request enable */
        /* 只能使用通道1 TIMx_UP */
    TIM_DMACmd(TIM1, TIM_DMA_Update, ENABLE);
}

网友F(2020-11-10):
非常感谢,值得学习一下,非常好

网友G:
感谢分享,学习一下,非SPI方式。

网友H(2020-12-30):
我有一条晚上2812灯带是三根线的,引脚怎么去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条晚上2812灯带是三根线的,引脚怎么去接

vcc+gnd+signal=三根线

网友J(2021-03-05):
点亮了很好看

网友K:
正好手里有一个ws2812,也想做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L:
看看能不能移植到esp8266 谢谢楼主

网友M(2021-05-20):
请问使用PWM方式的话不使用DMA怎么实现呢,因为有的单片机是没有DMA控制器的

网友N:
有8266的驱动程序没

网友O(2021-09-06):
Thankjs share nice colorful effect

网友P:
大家用的是什么型号芯片?

网友Q:
改到ESP-12F上试了一下,发现只有8个灯数量太少变化就不明显,等有空改长了试试

网友R(2021-10-19):
先记录下来,后面学习一下

网友S(2021-11-30):
牛呀,才学习就可以写出这样的程序不简单

网友G(2022-01-10):
用过SPI,试试PWM的。

网友T:
不错,不错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U(2022-08-12):
正用到这款做机器人控制灯用,学习下!

网友V:
感谢楼主,我去抽点时间学习一下 。

网友W:
主循环用个大DELAY,还让不让其他进程活?改天给你们写个,估计都还是大学生。

网友X(2023-05-11):
漂亮,这种算法有乘除法运算,运行效率和储存空间都是挑战,对于成本较低的MCU,就...
有没有高手来完善一下

网友Y(2023-06-19):
1毛钱的应广单片机PMS150G驱动WS2812代码写完了。

网友Z(2023-08-18):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学习这个有瘾!

网友Z:
乐此不疲!乐此不疲!感谢分享!

网友AA(2024-01-05):
请教一下楼主,我移植到51单片机上,只有白色,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