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HX711电子秤制作 lcd1602显示 附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07-18):
通过自己在网上查找的资料使用了最low最易懂的方式实现了电子秤的设计。连接方式都很简单资料上都会有,主要是程序可能对于新手而言不太友好。我做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学习体验ADC模块。

程序只是实现基本的称重功能。但使用的的是最容易看懂的1602程序。

注意:按键定义名称是根据程序控制的,可以修改的,所以按键需要什么功能,自己修改程序来实现。

#include<reg51.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GapValue 400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bz= P1^5;
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 0;
sbit HX711_SCK=P2^1;
sbit HX711_DOUT=P2^0;
void Delay__hx711_us()
{
_nop_();
_nop_();
}
long Weight_Shiwu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 0;
unsigned int ge=0,shi=0,bai=0,qian=0;
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 ]={"Weight:"};   //显示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3[ ]={"error!"};   //显示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 ]={"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sbit RS=P2^6;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5;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7;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延时5ms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有光标,光标闪烁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1;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count=0;
   while(HX711_DOUT);
   for(i=0;i<24;i++)
{
    HX711_SCK=1;
    count=count<<1;
   HX711_SCK=0;
    if(HX711_DOUT)
   count++;
}
  HX711_SCK=1;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return(count);
}

网友A(2019-11-23):
为啥我的1602不显示啊。

网友B:
请问一下仿真里面的hx711的库在哪可以找到?

网友C(2020-01-05):
没找到源程序呀

网友D(2020-03-02):
这个压力传感器接在哪里啊

网友D:
我的点完运行就报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仿真里面的hx711的库在哪可以找到?

这个得自己添加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得自己添加呢

怎么自己添加啊

网友G:
这个仿真为什么不显示数值啊,求解答

网友H:
可以发下hx711的这个库文件吗,亲

网友I(2020-04-17):
向你学习!我也有这个实验板

网友J:
HX711芯片上还要接一个电容吗?多大的

网友K(2020-06-11):
没有源代码?///?

楼主(2021-07-01):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的1602不显示啊。

看程序里的IO口,应该是接口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仿真里面的hx711的库在哪可以找到?

我没仿真直接上手的实物

楼主:
可能keil版本不同,找.c用记事本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压力传感器接在哪里啊

看代码定义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点完运行就报错

这个不应该啊,keil4和5我都没报错,新建工程,然后找.c记事本打开,粘贴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