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YL-69土壤湿度传感器详解 附源程序资料

楼主(2019-07-18):
YL-69的资料内程序有51单片机和Arduino的测试程序,我用的是51的程序。先说我的模块吧,四线制的,如果你买的是三线制的也没关系,看完就懂。
VCC GND的连线就不说了。

DO —— 自己定于一个IO口,程序定义的是   key1=P0^1  ,
AO ——  J9  4 (AIN1)  这个要对照单片机原理图自己找
模拟量转数字量,用于LCD1602 显示准确数值(显示的是电压值,具体湿度要自己定义)

测试AO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接上DO,LCD显示会出错,所以我接了AO线就会拔掉DO线,其实就是两种模式二选一就好了。

我从卖家那里获得的资料程序很简单,其程序单纯用于判断 干 或 湿。我加了个LED灯亮灭,也就是 湿就亮灯,干就灭灯。

好了,重点讲一下AO的接口,这个才重要。显示具体湿度值。
第一次写帖子啊,代码直接贴上来会怎么样的啊,不知道,是不是要写在附件里面啊,具体怎么操作不知道了,有懂的说一下哈。

一:接线接好了,直接烧程序(废话),但是如果你用的单片机是亚博的51单片机,它的学习资料,视频教程里面就会有LCD1602显示AD的程序,亚博 51单片机开发板资料A\亚博 51单片机开发板光盘资料A\6、单片机视频教程\1、配套视频教程\第19讲 AD和DA\2.AD(1602液晶显示)
就是这个程序了,AO接线后,单片机那张图片,我用湿纸巾包着传感器, 2.2V 那个就是AD转换后的数值,其它数值嘛,不要管,视频教程里面有说是什么来的,学习用的。 打开程序,把那些检测的程序删除一部分就可以了。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修改程序。

二:我自己修改了一下,发现这个程序的LCD显示程序真的是 令人费解,你可以去理解,但真的是极其巧妙,我改了挺久的。
改好后的显示有湿度,原本AD转换后的信号量我没有删去, 5.0v干,对应0%湿度 。 4.0V湿对应25%湿度,1.0V......... 这个是自己大概范围的定义。
程序里面有水泵电机的开关,当湿度为25%  也就是4.0V~5.0V之间的时候,电机开启泵水

水泵接线 J11  4、5  (VCC和OUT4)原理图看。 还要接一条线,J12  IN4接P1^2 这个1.2是自己定义的,程序里面的 sbit ben=p1^2  。 if ben=0 水泵开启。

如果要自己研究的话看 一: 给你提供一个方向,因为我开始的时候就是AD不会用。要参照我的程序的话我提供一个压缩包。
(卑微的我黑币太少,写一下简单的湿度传感器吧)
/******************************************
传感器触发测试
单片机:STC89C52
波特率:9600
*****************************************/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dat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0^1;    //程序自带观察对象 数码管
sbit LED1=P1^2;   //自己定义了一个LED灯观察

/* 函数申明 -----------------------------------------------*/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ial_com(void);

/*********************************************************************************
** 函数名称 : delay(uint z)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ial_com(void)
{
EA=1;        //开总中断
ES=1;        //允许串口中断
ET1=1;        //允许定时器T1的中断
TMOD=0x20;   //定时器T1,在方式2中断产生波特率
PCON=0x00;   //SMOD=0
SCON=0x50;   // 方式1 由定时器控制
TH1=0xfd;    //波特率设置为9600
TL1=0xfd;
TR1=1;       //开定时器T1运行控制位
}
//**********主函数*********
main()
{
         Initial_com();
         while(1)
         {
                 LED1=1;            // LED 常闭
                  if(key1==0)
                {
                        delay(5);          //消抖动
                        if(key1==0)          //确认触发
                        {
                                 SBUF=0X01;                // 检测到湿 数码管开、LED亮
                                 LED1=0;
                                 delay(200);
                        }
                }
                  if(RI)
                  {
                        date=SBUF;    //单片机接受
                        SBUF=date;    //单片机发送
                        RI=0;
                  }
          }
}

程序与pdf资料51hei下载地址:
土壤湿度传感器

网友A(2019-11-18):
很有帮助

网友B:
可以发下代码吗?

网友C:
你那个switch的AD_CHANNEL我咋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switch的AD_CHANNEL我咋看不懂

有完整代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完整代码吗?

有,我自己重新实现了,它的代码我kingst板子用不了
自己单片机书上代码模块调用实现了

网友C:
我的主页有我自己实现的,第一次写这网站文章,免费的大家可去看看

网友D(2020-04-27):
感谢楼主,帮助很大

网友E(2020-06-13):
可以发一下完整代码嘛

网友F(2021-12-21):
楼主好,能否详细介绍下这个试读模块?
,还有一个单片机能带多少个模块?

网友G(2023-04-19):
很好,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H(2023-10-10):
很好,很有价值

网友I(2024-01-25):
很好,感谢分析

网友J(2025-03-25):
必须支持一下,这个还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