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MPU6050 的VCC 和 GND 接1米的线之后 陀螺仪就无法初始化了

楼主(2019-07-18):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系统做的不合格呗。

网友B:
楼主,IIC的传输距离有限制的,1米的话,数据丢失了

网友C:
可能是线损太大,就是线阻大,或者是杂波干扰

网友D:
VCC GND应该就还好,主要是SCL和SDA,如果线很长线损太大,信号都没了。

网友E:
iic的传输距离有限,距离太远干扰太大了,导致主机无法分辨到底传输过来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网友F:
线损太大了,mpu6050信号很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