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锂电池的电极引出端(镍片?)是如何焊锡的?

楼主:
为什么用一般电烙铁焊不上锡?

网友A(2020-05-12):
镊转铝,或电阻焊

网友B(2019-07-21):
引出端要刮干净才可以焊

网友C:
用小刀刮一下或者打磨一下,再配合焊锡膏也是可以焊上的 ,温度要够

网友D:
氯化锌可以吗?

网友E:
只能用焊锡膏

网友F:
好多特殊金属都得上药水/膏后才能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