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行代码的C语言按键扫描程序详解

楼主(2019-07-18):
uchar cont,trg;    //triger触发 continue连续
void KeyScan()
{
     uchar ReadData = P3^0xff;
  trg = ReadData&(ReadData^cont);
  cont = ReadData;
}

1)       没有按键的时候
端口为0xff,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很显然,就是 0x00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初始状态下,Cont也是为0的)很简单的数学计算,因为ReadData为0,则它和任何数“相与”,结果也是为0的。
Cont = ReadData; 保存Cont 其实就是等于ReadData,为0;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
Trg = 0;
Cont = 0;
(2)       第一次PB0按下的情况
端口数据为0xfe,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很显然,就是 0x01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因为这是第一次按下,所以Cont是上次的值,应为为0。那么这个式子的值也不难算,也就是 Trg = 0x01 & (0x01^0x00) = 0x01
Cont = ReadData = 0x01;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x01;
Trg = 0x01;Trg只会在这个时候对应位的值为1,其它时候都为0
Cont = 0x01;
(3)       PB0按着不松(长按键)的情况
端口数据为0xfe,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是 0x01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因为这是连续按下,所以Cont是上次的值,应为为0x01。那么这个式子就变成了 Trg = 0x01 & (0x01^0x01) = 0x00
Cont = ReadData = 0x01;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x01;
Trg = 0x00;
Cont = 0x01;
因为现在按键是长按着,所以MCU会每个一定时间(20ms左右)不断的执行这个函数,那么下次执行的时候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
ReadData = 0x01;这个不会变,因为按键没有松开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0x01 & (0x01 ^ 0x01) = 0 ,只要按键没有松开,这个Trg值永远为 0 !!!
Cont = 0x01;只要按键没有松开,这个值永远是0x01!!
(4)       按键松开的情况
端口数据为0xff,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是 0x00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0x00 & (0x00^0x01) = 0x00
Cont = ReadData = 0x00;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x00;
Trg = 0x00;
Cont = 0x00;
很显然,这个回到了初始状态,也就是没有按键按下的状态。

网友A:
    我这有个简化处理版,原理一样,短小精悍。
     ReadData = ~ReadData;      // 1
    Trg  = ReadData & ~Cont;   // 2 注“~”优先级高于& ;ReadData为本次键状态,Cont为上次键状态
    Cont = ReadData;               // 3
    很好用的啊!

网友B:
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C:
这个能通过某一个按键按一次给一个变量只加一次1,长按可以连续加吗

网友D:
这个确实不错,很解析得也很详细

网友E(2019-09-25):
每天进步一点点,学习了

网友F:
转载需要注明,否则就是偷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