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出问题:编译也就是检测不了语法错误,请求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
keil软件出问题了,我故意写错,实时语法检测可以检测到错误,但是编译器无法查到错误。

故意写错

故意写错

编译结果

编译结果

网友A(2019-07-18):
重新装一下keil估计就解决问题了,和工程关系不大

网友B:
看不全界面,不好评。。。。。有一种可能是未保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不全界面,不好评。。。。。有一种可能是未保存的。

已经试过很多方法了,不会存在没有保存这种错误,工程也重新配过了,用以前的工程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新装一下keil估计就解决问题了,和工程关系不大

可是,我刚刚重新装完。

网友D:
你文件添加进工程里没有?没添加的话,你就算在里面写小说KEIL也不会报错的.

网友E:
需要查看完整程序才能判断,这样看不出来的

网友F:
可能是路径问题,与电脑自身配置有关

网友G:
语句后面有分号,你没有分号所以不会编译过去,就没办法查了。

网友H:
头文件定义函数了没有

网友I:
可能你都没有建立工程。。这种散的C文件又不会被编译怎么可能会出错。
以后问问题请截全图。

网友C:
谢谢各位了,是公司加密系统的问题,换成公司用的版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