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液位控制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07-18):
资料,与大家一起分享。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调用_nop_();延时函数用                   4ns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ef P3 //0809数据端口
#define suji P0//数码管数据端口
#define l 17   //宏定义
#define h 18
sbit k1=P1^0;  //四个按键定义中的,模式切换
sbit k2=P1^1;  //数字加
sbit k3=P1^2;  //数字减
sbit k4=P1^3;  //保留

sbit s1=P2^3;  //数码管第一位控制端口
sbit s2=P2^2;
sbit s3=P2^1;
sbit s4=P2^0;

sbit z1=P2^4; //蜂鸣器报警端口
sbit d1=P1^5; //电机驱动端口

sbit st=P1^4; //abc转换芯片控制端口
sbit eoc=P2^7;
sbit oe=P2^6;
sbit CLOCK=P2^5;
uint as=115,as1=70;        //高水位变亮/低水位变亮
uchar q[4];        //定义显示函数
unsigned char  q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0x38,0x76};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while(z--);}
unsigned char adc0809()
   { unsigned char date;
            st=0;//ADC0809初始化
         st=1;
         _nop_();_nop_();
     st=0;
        _nop_();_nop_(); _nop_();
         while(eoc==0);//等待转换完成
         oe=1;
         date=def;//p2选择为ADC的数据口
         oe=0;
         return date;
   }
void a1() //数码管动态扫描
    {
         s1=0;s2=s3=s4=1;
         suji=q1[q[0]];
         delay(20);
         suji=0x00;s1=s2=s3=s4=1;

         s2=0;s1=s3=s4=1;
         suji=q1[q[1]];
         delay(20);
         suji=0x00;s1=s2=s3=s4=1;

         s3=0;s2=s1=s4=1;
         suji=q1[q[2]];
         delay(20);
         suji=0x00;s1=s2=s3=s4=1;

         s4=0;s2=s3=s1=1;
         suji=q1[q[3]];
         delay(20);
         suji=0x00;s1=s2=s3=s4=1;
        }
void a2()  //按键子程序
    {  uint i1;
                  if(k1==0)
            {delay(20);
                   i1++;while(k1==0);
                   while(1)
                   {
                           if(i1==1)
                        {q[0]=h;
                          if(k2==0){delay(20);as=as+5;if(as>=150)as=120;while(!k2);}
                          if(k3==0){delay(20);as=as-5;if(as<=15)as=5;while(!k3);}
                          q[1]=as/100;
                          q[2]=as%100/10;
                          q[3]=as%10;a1();
                        }
                                  if(i1==2)
                        {q[0]=l;
                          if(k2==0){delay(20);as1=as1+5;if(as1>=140)as1=120;while(!k2);}
                          if(k3==0){delay(20);as1=as1-5;if(as1<=15)as1=5;while(!k3);}
                          q[1]=as1/100;
                          q[2]=as1%100/10;
                          q[3]=as1%10;a1();
                        }
                        a1();
                        if(k1==0){delay(20);if(i1==2)i1=0;while(!k1);break;}
                   }
                }
        }
void main()
   { uchar x;
     uint i1;
           TMOD=0x02;//选择定时器工作方式2
        TH0=254;
        TL0=254;//定时2us,为ADC0809提供500Khz的工作频率
        TR0=1;
        ET0=1;
        EA=1;
        oe=0;
//        d1=0;
        k1=k2=k3=k4=1;
           while(1)
         {
          a1();
          x=adc0809();
          x=210-x;
           q[0]=16;                         //210/100=2 10/10=1;
           q[1]=x/100;
           q[2]=x%100/10;
           q[3]=x%10;
           if(as<x){d1=z1=1;i1=0;}
           else if(i1==0){if(as1>x){i1=1;d1=z1=0;}}
          a2();
         }
   }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1//定时器中断
{
        CLOCK=~CLOCK;
}

网友A(2019-11-09):
报警器怎么不响

网友B(2020-06-09):
建议在编程中调试一下看看程序有没有错

网友C(2020-11-02):
怎样利用称重传感器显示高度

网友D(2021-06-24):
作者都没有判断,led肯定不亮啊,这个蜂鸣器不行 要换一个直流有源的:http://www.51hei.com/bbs/dpj-209241-1.html   现在led可以亮了,你把这里改一下加入上限判断
     if(x>as){d1=z1=0;}
     if((x<as)&&(x>as1)){d1=z1=1;}
     if(x<as1){d1=z1=0;}

这里是改好的程序:

网友E(2022-04-02):
引用 网友D:
作者都没有判断,led肯定不亮啊,这个蜂鸣器不行 要换一个直流有源的:http://www.51hei.com/bbs/dpj-209241 ...

有没有详细的注释这个程序 有点看不懂 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