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GPIO口开关尖峰的处理

楼主:
采用常开常闭型开关(带自锁),直接接到STM32 GPIO口,使用上拉输入模式,实现对开关信号的检测,打开时检测输入为高,关断时显示输入为低。考虑到开关打开闭合的瞬间尖峰电流或是电压的影响会损坏IO口,各位大佬有没有处理的办法?谢

网友A(2019-07-18):
GPIO通过调用分装库尝试一下

网友B:
一般可以串个小点的电阻,几欧姆到300欧左右都行,PCB布局没压力的话,也可以串个电阻后并个电容和3.3伏的稳压管.电容还能起消抖的作用.32的IO口还是很坚挺的,很少有个别IO口损坏的现象.前段时间用STC8倒是经常坏IO口.

网友C:
“开关打开闭合的瞬间尖峰电流或是电压的影响会损坏IO口”,这是谁教你的,你用示波器看过吗?知道为什么会有吗?知道什么情况下会“没有”吗?

网友D:
不会的,IO 内部有二个钳位二极管, 可以加一个103电容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