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单片机驱动oled12864显示仿真 模块式编程 功能较全

楼主(2019-07-18):
工程文件:

网友A(2019-08-25):
谢谢分享   能分享 原程序吗  学习一下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能分享 原程序吗  学习一下   再次感谢

源程序已含在工程文件中;用配置了bascom avr的Proteus 8 打开新工程128.pdsprj就可看到。
压缩包中未含glcdSSD1306-I2C-Buf.lib库文件,可用必应搜索下载。并将其加入到bascom avr
的LIB文件夹中。OK~

网友B(2019-10-01):
提示这一行有问题:Config Graphlcd = Custom , Cols = 128 , Rows = 64 , Lcdname = "SSD1306"

错误提示:Unknown CONFIG parameter [CUSTOM] , in File : ../main.bas

网友B:
请问一下,工程里的font文件是怎么生成的。什么软件,怎么配置的。能否告知一下。我生成的字模发现花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工程里的font文件是怎么生成的。什么软件,怎么配置的。能否告知一下。我生成的字模发现花屏幕。

PCtoLCD2002生成A51格式的10进制字模具体设置见下图:
设置完成需将自定义格式的勾选去掉。然后就可以生成字模。
1,将生成的10进制汉字字模加入到已有FONT文件中(127以后的位置)。
启动BASCOM AVR字符编辑器导入FONT文件来验证10进制汉字字模是否正确。
2,用BASCOM AVR字符编辑器生成空白的FONT模板,将字模粘贴在模板中,
启动BASCOM AVR字符编辑器导入FONT文件来验证
10进制汉字字模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这一行有问题:Config Graphlcd = Custom , Cols = 128 , Rows = 64 , Lcdname = "SSD1306"

错误提 ...

版本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toLCD2002生成A51格式的10进制字模具体设置见下图:

设置完成需将自定义格式的勾选去掉 ...

为什么是127以后的位置,如果没有127怎么办?

楼主:
ASCII 码使用指定的7 位或8 位二进制数组合来表示128 或256 种可能的字符。标准ASCII 码也叫基础ASCII码,来表示所有的大写和小写字母,数字0 到9、标点符号,以及在美式英语中使用的特殊控制字符 [1]  。其中:
0~31及127(共33个)是控制字符或通信专用字符(其余为可显示字符),如控制符:LF(换行)、CR(回车)、FF(换页)、DEL(删除)、BS(退格)、BEL(响铃)等;通信专用字符:SOH(文头)、EOT(文尾)、ACK(确认)等;ASCII值为8、9、10 和13 分别转换为退格、制表、换行和回车字符。
32~126(共95个)是字符(32是空格),其中48~57为0到9十个阿拉伯数字。
65~90为26个大写英文字母,97~122号为26个小写英文字母,其余为一些标点符号、运算符号等。

后128个称为扩展ASCII码。许多基于x86的系统都支持使用扩展(或“高”)ASCII。扩展ASCII 码允许将每个字符的第8 位用于确定附加的128 个特殊符号字符、外来语字母和图形符号
上述的意思:保留基础码,还可自定义128个字母和图形符号

如果不使用标准ASCII 基础码,也可将自定义字符或图形写在33~127位置。
Font16x16.font你打开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ASCII 码使用指定的7 位或8 位二进制数组合来表示128 或256 种可能的字符。标准ASCII 码也叫基础ASCII码, ...

很详细。谢谢了。

网友C:
谢谢能分原程序,再次感谢

网友D(2025-06-06):
这个可以有,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