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同一位置得出的值不一样

楼主(2019-07-19):
我在做倒立摆的时候发现偶尔直立时候的数值发生了变化,点位器是完全固定的不可能再旋转,摆对电位器也是固定的,所以AD采出来的值发生了变化应该就直接是2脚分得的电压值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个原因并没有找到,而且它只是很不频繁的偶尔发生时间不长的变化我也没能测得其他点的电压值到底是怎么变的。望大佬告知这是怎么一回事,如何改善。
电位器使用的是WDD35D4—5K,精度千分之一。

网友A:
短路电位器引脚看看。AD采出来的值是否发生了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电位器引脚看看。AD采出来的值是否发生了变化

短路哪一个引脚?我的电位器的连接方式就是1脚直接接地3脚接3.3VA/D采集2脚的电压值,感觉不能再短路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路哪一个引脚?我的电位器的连接方式就是1脚直接接地3脚接3.3VA/D采集2脚的电压值,感觉不能再短路了啊 ...

1-2脚啊!短路ad输入可以查看一下是否电位器因为位置变化导致电阻值变化。或者ad本身不稳定。需要注意1-2脚电阻值调节到最低以后在短路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