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单片机键盘扫描程序等写成子函数在主函数里调用就会报错

楼主: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lcd.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0=P2^2;
sbit buzzer=P2^3;
sbit clear=P2^4;
u16 Cnt=0;
u16 sec=0;
u16 min=0;
u16 hour=0;               //声明位选线选通端
u8 key;
u8 No[]="Patient Calling";//13
u8 Str1[]="No.:";//6
u8 Str2[]=":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y>0;y--);
}

void main()
{
        u8 i;
        LcdInit();
        TMOD=0x01;
        TCON=0x10;
        IE=0x82;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LcdWriteCom(0x80+0x40+0x09);
        for(i=0;i<4;i++)
        {
                LcdWriteData(Str1[i]);
        }
                LcdWriteCom(0x800+0x40+2);
        for(i=0;i<4;i++)
        {
                LcdWriteData(Str2[i]);
        }
                LcdWriteCom(0x80+0x01);
        for(i=0;i<17;i++)
        {
                LcdWriteData(No[i]);
        }

        while(1)
        {         uint temp;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hour/10+0x30);
                LcdWriteData(hour%10+0x30);
                 LcdWriteCom(0x80+0x40+3);
                LcdWriteData(min/10+0x30);
                LcdWriteData(min%10+0x30);
                 LcdWriteCom(0x80+0x40+6);
                LcdWriteData(sec/10+0x30);
                LcdWriteData(sec%10+0x30);
    P1=0xf7;                             //给P1口赋值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检测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6);                       //延时去抖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再次检测是否有键按下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77:
                    key=1;
                    break;
                case 0xb7:
                    key=2;
                    break;
                case 0xd7:
                    key=3;
                    break;
                case 0xe7:
                    key=4;
                    break;              //判断按下的是哪个键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等待按键释放
        }
    }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6);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7b:
                    key=5;
                    break;
                case 0xbb:
                    key=6;
                    break;
                case 0xdb:
                    key=7;
                    break;
                case 0xeb:
                    key=8;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6);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7d:
                    key=9;
                    break;
                case 0xbd:
                    key=10;
                    break;
               case 0xdd:
                    key=11;
                    break;
                case 0xed:
                    key=12;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6);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7e:
                    key=13;
                    break;
                case 0xbe:
                    key=14;
                    break;
                case 0xde:
                    key=15;
                    break;
                case 0xee:
                    key=16;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if(clear==0)
{
         delay(100);
        if(clear==0)
        {
        key=0;
        LcdWriteCom(0x80+0x40+14);
        LcdWriteData(key/10+0x30);
        LcdWriteData(key%10+0x30);
        }
}
                if(key!=0)
                {
                LcdWriteCom(0x80+0x40+14);
                LcdWriteData(key/10+0x30);
                LcdWriteData(key%10+0x30);
                buzzer=~buzzer;
                led0=~led0;
                delay(500);
                }

        }

}
void ISR_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nt++;
        if(Cnt==20)
        {
                sec++;
                Cnt=0;
        }
        if(sec==59)
        {
                min++;
                sec=0;
        }
        if(sec==59)
        {
                min++;
                sec=0;
        }
        if(min==59)
        {
                hour++;
                min=0;
        }
        if(hour==23)
        {
                hour=0;
        }

}

如果把键盘扫描程序等写成子函数在主函数里调用就会报错,这是咋回事大佬给看看

病床呼叫7 LCD1602显示.zip

网友A(2019-07-21):
错误提示写的是什么,是否忘记声明函数或者是用了主函数文件里的变量而没有进行外部声明

网友B:
在你的程序基础上修改了构架,另设按键扫描子函数并增加调时功能,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