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TFTLCD屏显示简单汉字程序

楼主(2019-07-19):
这是我最近写的tft显示一些简单汉字的源程序,是通过取摸软件取出你想要的汉字,不需要全字库,简单明了。
void HZ(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char c[2], unsigned int dcolor,unsigned int bgcolor){
        unsigned int i,j,k;

        //TFT_SetWindow(x,y,x+32-1, y+32-1);     //选择坐标位置
        LCD_Set_Window(x,y,32,32);
        LCD_SetCursor(x,y);
        LCD_WriteRAM_Prepare();
        for (k=0;k<40;k++) { //15标示自建汉字库中的个数,循环查询内码
          if ((codeHZ_32[k].Index[0]==c[0])&&(codeHZ_32[k].Index[1]==c[1])){
            for(i=0;i<128;i++) {
                  unsigned short m=codeHZ_32[k].Msk[i];
                  for(j=0;j<8;j++) {
                        if((m&0x80)==0x80) {
                                LCD_WR_DATA(dcolor);
                                }
                        else {
                            LCD_WR_DATA(bgcolor);
                                }
                        m<<=1;
                        }
                  }
                }
          }
        }

void HZ32(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dcolor,unsigned int bgcolor)
     {  unsigned char l=0;
        while(*str)
           {
               HZ(x1+l*16,y1,(unsigned char*)str,dcolor, bgcolor);
                        str+=2;l+=2;
      }
    }

定义好了就可以在主函数调用了。

取摸软件

取摸软件

设置

设置

设置

设置

红色部分要删掉

红色部分要删掉

定义结构体

定义结构体

楼主:
图片中写字体点阵为:宽x高=32x33,但是应该是32x32,所以取摸软件截图中红色部分要删除

网友A(2020-05-26):
为什么再用正点原子给的LCD库中的LCD_ShowString就不能显示英文字符了

网友A:
为什么用了HZ32函数后再用LCD_ShowString的就显示不出来了

网友A:
为什么用完HZ32函数,再用LCD_ShowString函数就不能显示LCD_ShowString里的字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