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分享一个单片机任意串口自定义printf函数方法

楼主(2019-07-19):
    在嵌入式开发过程中,往往需要多个单片机串口进行通讯,使用printf函数是个不错的选择,格式化输出后方便实用;
不论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只要支持标准C的编译器,都可以实现此功能,
    添加如下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arg.h"

下面是函数定义,可以移植到任意的串口;
bit S1_busy;
unsigned char idata Put_buf[100];                //最大数量
void my_printf(char* fmt,...)
{
    unsigned char i,len;
    va_list ap;
    va_start(ap,fmt);
    len=vsprintf((char*)Put_buf,fmt,ap);
    va_end(ap);

    for(i=0;i<len;i++)                        //把缓存内的字符发送出去
    {
        while(S1_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下面是主函数测试;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UartInit();                                                        //串口初始化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
        my_printf("Hello World!");

最终实现效果如下图:

楼主:
上面的代码怎么不完整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补一个出来。

楼主:
第二段
bit S1_busy;
unsigned char idata Put_buf[100];                //最大数量
void my_printf(char* fmt,...)
{
        unsigned char i,len;
        va_list ap;
        va_start(ap,fmt);
        len=vsprintf((char*)Put_buf,fmt,ap);
        va_end(ap);

        for(i=0;i<len;i++)                        //把缓存内的字符发送出去
        {
                while(S1_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S1_busy=1;
                SBUF=Put_buf[i];                //发送一个字节
        }
        memset(Put_buf,0,sizeof(Put_buf));        //清空缓存
}

第三段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UartInit();                                                        //串口初始化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
                my_printf("Hello World!");
                my_printf("  i=%03d,0x%03X\r\n",i,i++);
                Delay_ms(500);
        }
}

void Uart1() interrupt 4
{
        if(RI)                                                                //接收中断
                RI = 0;                                                        //清标志
        else                                                                //发送中断
        {
                TI = 0;                                                        //清标志
                S1_busy=0;                                                //非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