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TM32输入捕获写的一个超声波测距的源程序 串口显示

楼主(2019-07-19):
这是上周我学输入捕获的时候写的源代码,超声波测距,通过串口显示。
void TIM3_CAP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使能相应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A 0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输入下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设置为低电平

        //初始化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不分频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自动重装载的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预分频的系数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初始化捕获通道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通道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                                                                //不使用虑波器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分频不分频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通道的映射关系
        TIM_ICInit(TIM3,&TIM_IC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开启捕获和更新中断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 | TIM_IT_CC1, ENABLE);

        //使能定时器
        TIM_Cmd(TIM3,ENABLE);

}

u8 TIM3CH1_CAPTURE_STA = 0;
u16 TIM3CH1_CAPTURE_VAL = 0;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3CH1_CAPTURE_STA & 0x80) == 0)                                                //如果还没完成捕获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 != RESET)                //更新中断来了
                {
                        if(TIM3CH1_CAPTURE_STA & 0x40)                                                //如果上一次捕获到高电平
                        {
                                if((TIM3CH1_CAPTURE_STA & 0x3f) == 0x3f)                //如果定时器溢出次数记满了
                                {
                                        TIM3CH1_CAPTURE_STA |= 0x80;                                //记满了强制捕获完成
                                        TIM3CH1_CAPTURE_VAL = 0xffff;                                //记满
                                }
                                else                                                                                        //否则
                                {
                                        TIM3CH1_CAPTURE_STA ++;                                                //每来一次更新中断自加一次
                                }
                        }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CC1) != RESET)                        //如果捕获中断来了
                {
                        if(TIM3CH1_CAPTURE_STA & 0x40)                                                //如果上次捕获到高电平
                        {
                                TIM3CH1_CAPTURE_STA |= 0x80;                                        //捕获完成
                                TIM3CH1_CAPTURE_VAL = TIM_GetCapture1(TIM3);        //将通道的值给 VAL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Rising);                //完成捕获还要设置下降沿触发
                        }
                        else                                                                                                //第一次捕获
                        {
                                TIM3CH1_CAPTURE_STA = 0;                                                //清零
                                TIM3CH1_CAPTURE_VAL = 0;
                                TIM_SetCounter(TIM3,0);
                                TIM3CH1_CAPTURE_STA |= 0x40;                                        //采集到高电平了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Falling);                //设置下降沿触发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 TIM_IT_CC1);                                        //清除中断标志位
}

网友A:
编译都有错误,浪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