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MSP430,但C语言0基础。请问是先去学C语言还是直接入手单片机

楼主(2019-07-19):
本人因电赛需要想学MSP430,但C语言0基础。请问是先去学C语言还是直接入手单片机

网友A:
先学好C语言。

网友B:
先学习c语言,没有编程基础怎么学习单片机

网友C:
先学好c语言

网友D:
先去学好C语言,然后入手最简单的51单片机,稍微了解一下单片机的学习方式,不过我也参加今年的电赛,说实话现学MSP430不太现实,最多只能简单运用,想完成比赛达到一些指标就很难,除非这剩下的时间每天加班加点。不如先入手51.

网友E:
学c,不然给的程序资料都看不懂

网友F:
先学习c语言,先入手51.

网友G:
学一些C语言的基础吧,没C底子不行的

网友H:
建议让别的队友搞软件,c没基础的话51学起来都不大舒服,32的话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实现,

网友I:
先学习单片机C语言

网友J:
c语言是最基础的编程语言了,必须要学的

网友K:
做一个小项目,缺什么就补什么

网友L:
在我看来你应该先去学好C语言,然后入手最简单的51单片机,稍微了解一下单片机的学习方式,不过我也参加今年的电赛,说实话现学MSP430不太现实,最多只能简单运用,想完成比赛达到一些指标就很难,除非这剩下的时间每天加班加点。不如先入手51.从小事做起,加油,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网友M:
如果有MSP430讲解教程可以边看边学  里面会有关于C语言的讲解    但如果时间不充裕还是先弄懂C语言再去学430     教程手册里面的资料都特别全

网友N:
很奇怪的问题,学MSP430与会不会C,有毛个关系!
本人也不会C,但读了MSP430的手册后,就直接用430搞出了产品。
关键是你对单片机的原理是否通了,如果你能通读一下MSP430的手册,看看结果会如何。
如果你要用C写MSP430 的程序,而你又不会,那么你的提问就太搞笑了。
建议:
1、弄通单片机原理,不任哪种型号。
2、学习C语言,如果你打算用C写程序的话。用汇编写可以免学C。
3、仔细阅读MSP430手册。
三个月能否做到呢?

网友O:
#在这里快速回复#感觉可以直接入手单片机,基础C语言不难,就几个语句而已,直接学习单片机我觉得就行了

网友P:
用C语言很多年,依然不敢说精通。C语言要学,只要懂了一些基础就好,然后就可以学单片机,然后边学边做。

网友Q:
我觉得先学C语言

网友R:
参加电赛吗,如果自己写软件的话建议先把c的基础语法搞明白,然后就可以入手了430,一周时间学差不多,空余时间看看430,下一周基本能跑430程序就差不多了

网友S:
先学C语言,面向过程的语言不必深入了解单片机和硬件知识

网友T:
肯定是先学好C语言,单片机的数据处理需要一定C语言水平。控制单片机,也就是控制里面的寄存器来实现功能,搞久了也没用什么。倒是C语言,涉及到数据传输处理,需要写程序完成。比如怎么把数据存放到外部flash(可以理解为装东西口袋),那怎么装东西到口袋,就需要C语言处理了。比如需要写一个数据缓存区,存放数据。重点是学好数据结构和指针的使用。每个程序都要自己手打出来,就算是参考别人的程序,也要消化后,自己琢磨敲打出来。搞技术一定要严谨,绝对不能有一丝马虎。

网友U:
可以同时学

网友V:
建议先学c,刚开始学好基础语法就可以开始学单片机了,后期建议有时间把c学深一点,对自己敲程序,理解很有帮助,也可以加强逻辑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