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EEPROM掉电保护数据上电显示的程序怎么写呢?

楼主(2019-07-19):
我用定时器0计时,0-99,想让他断电的时候储存数据,然后上电了在显示出来之前保存的数该怎么写呢。这是我的程序
ISR(TIMER0_OVF_vect)                        //定时器0
{
    TCNT0=139;
    if (++counter>=10)                         //1S
    {
        counter=0;
        is++;                                            //个位
        if (flag==0)
        {
            is=eeprom_read(2);
        }
        Wr_Char(1*8,25,NUM[is]);
        if(is==10)
        {
            Wr_Char(1*8,25,NUM[0]);
            ms++;                                        //十位
            if (flag==0)
            {
                ms=eeprom_read(3);
            }
            Wr_Char(1*8,24,NUM[ms]);
            is=0;
            if (ms==10)
            {
                Wr_Char(1*8,24,HEI);            //不显示
                ms=0;
            }
        }
    }
}

ISR(INT0_vect)
{
    eeprom_write(2,is);                                          //写个位进2,
    eeprom_write(3,ms);                                       //写十位进3
    flag=0;
}